[STM] 自己做USB电流电压表INA226芯片过热

楼主(2019-04-21):
看了POWER Z的那个测试仪,有点心动但是价格太贵 所以参考了他的设计 用了INA226  STM32F103C8T6 1.44寸TFT液晶屏POWER Z内部图片 分别是DCDC应该是MP2451 然后USB那个芯片应该是骗快充协议用的  INA226是测电压电流的   旁边24512是个存储器  ,大概就是这么多
感谢89kunlai朋友的拆解图

根据这个原理 画了原理图准备洞洞板来一个简版的  能测一下就行  快充诱骗不太着急,下面是设计的电路图
设计考虑的是高侧取样 按照TI的官方手册  我感觉电路没问题啊,就是一进9V快充就出现黑屏  3.3V供电丢失,INA226很烫,感觉应该是INA226出的问题  要是有大佬知道为啥过热记得提示下 感谢大佬

这是后期的成品

最后这张图是焊接的成品  很郁闷 ,一进9V就挂掉了  。。。

网友A:
主观感觉问题出在DC-DC上,可以先断开DC-DC部分,外部供给3.3V电源,看看9V时是否还黑屏。
不知道你实际使用的器件是否与原理图标示一致,仅从原理图上看,D1应该用肖特基而不是稳压管;因后端功率非常小,压差也不大,L1电感貌似也取值太小建议换成22uH或33uH试试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脑袋疼,没仔细看,应该就是个高边电流取样问题,啥叫一到9v 3.3就消失,消失了ina226
还怎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观感觉问题出在DC-DC上,可以先断开DC-DC部分,外部供给3.3V电源,看看9V时是否还黑屏。
不知道你实际使 ...

对对对  单独供一下3.3v我尝试下,,dcdc之前测过已经正常了 ,不管5v输入还是9v输入 dcdc都可以正常稳压到2.7左右,只是9v情况下后面ina226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脑袋疼,没仔细看,应该就是个高边电流取样问题,啥叫一到9v 3.3就消失,消失了ina226
...

是嘞是嘞 高侧取样,我看ti提供的也普遍是高侧取样 。而且这个里面有个vbus  尝试过断开电流取样 只接vbus也会发烫。   5v输入正常,9v输入时候可能因为ina226的问题  ina226立刻发烫 而且ina226发烫直接拉低了3.3v的电压  跟短路现象似的(已确定电路焊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嘞是嘞 高侧取样,我看ti提供的也普遍是高侧取样 。而且这个里面有个vbus  尝试过断开电流取样 只接vbu ...

这个好排除啊,226单独供电,vbus加个9v电压看是否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排除啊,226单独供电,vbus加个9v电压看是否发热~

已排除vbus   室友都睡了  明天继续排除高侧取样的电阻的问题,试试看同样方法vin+和vin-能不能受得了5v,

网友:
原理图感觉没什么问题,检查一下焊接吧

网友C:
D1不是稳压二极管,应该装1N5819之类的肖特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观感觉问题出在DC-DC上,可以先断开DC-DC部分,外部供给3.3V电源,看看9V时是否还黑屏。
不知道你实际使 ...

换了换了  换肖特基了 确实不是稳压二极管,电感手里还有4.7μH   回头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不是稳压二极管,应该装1N5819之类的肖特基才行

已换  换了mbr0520, 1n5822体积太大  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排除啊,226单独供电,vbus加个9v电压看是否发热~

感谢大佬  已经搞定,vbus没问题,问题出在采样电阻的高侧采样上,换低侧方案完全可以,明明手册说的支持高侧的 回头再研究研究

网友D:
http://www.ti.com/cn/lit/ds/symlink/ina226.pdf
这个是可以高侧也可低侧的,是不是片子来自深水宝

网友:
这个片子支持高侧采样的,我在用。搞到20+v都没问题。
没看见你226怎么焊接的

网友E:
另外,你的这个dcdc设计的真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ti.com/cn/lit/ds/symlink/ina226.pdf
这个是可以高侧也可低侧的,是不是片子来自深水宝 ...

是嘞是嘞,淘宝七块包邮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的这个dcdc设计的真蛋疼

支持支持  我也是高侧设计的 老是有问题,高侧取样就是原理图那样 一模一样焊接下来的。
dcdc用的是芯片手册给的方案,我也不太懂dcdc 第一次用这玩意

网友F(2019-05-27):
我也做过,就是功率不会算:https://bbs.yleee.com.cn/thread-62688-1-1.html我的原理图,我是现在是用于0~30V的表头(原理图参考)

双电源, ina226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过,就是功率不会算:https://bbs.yleee.com.cn/thread-62688-1-1.html我的原理图,我是现在是用于0~ ...

厉害啊,100v,不过好像你并没有尝试过100v,不然你原理图那个采样分压电阻才分一半  都超36v的要求了 ,而且vbus最大范围才40.96v。还有就是建议做低侧取样  低测不会给vi+和vi-带进去高电压,比较稳定,我之前那个问题就是大佬指出换低测取样才解决。
然后那个编程直接看ti官方英文手册  有讲到哪一步哪一步如何测 如何配置和读取转换 都有

网友(2019-07-05):
引用 楼主:
厉害啊,100v,不过好像你并没有尝试过100v,不然你原理图那个采样分压电阻才分一半  都超36v的要求了 , ...

是写了100V,实际俺的电源最高才30V左右,现在就会读电流与电压信号,其它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