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6220开关不能自行归位,手感没有了,要怎么解决(上图)

楼主(2019-04-21):
,左边这个磨损。我拆开看过,里面的一个三角区,是有阶梯装起伏的,但是被磨出一个槽,没有手感了,也不能自行归位,这东西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上图看看啊没准可以想办法修复,实在不行就买个二手开关

楼主:
不能自己归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啊没准可以想办法修复,实在不行就买个二手开关

机器加电池才80,买个开关42

网友B:
图片也没全拍:白色下面的尖角与黑色支撑间是否有磨损或不灵活?橙色按钮内的弹簧与钢珠是否正常?试把弹簧拉长些增加弹力。这些部位都要有润滑。你说的凹痕看图不足以无法回位,很简单的按动开关,自己再琢磨下吧。

网友:
垃圾货就是垃圾货,不值得花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加电池才80,买个开关42

磨损的地方圈一下最好在找张没磨损的图片对比一下,这样看不出哪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加电池才80,买个开关42

要是什么都好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也许AB胶可以

楼主:
ab胶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也没全拍:白色下面的尖角与黑色支撑间是否有磨损或不灵活?橙色按钮内的弹簧与钢珠是否正常?试把弹簧 ...

研究了一下午,正转按的次数太多,里面被磨出个槽,估计只有0.1mm,无法触发 哒一声的那个点,应该是没救了

网友:
松下6220开关那个三角凹槽本来就有个坡度,这地方被磨损了,拿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

不过这个滑动块材质比较耐磨,最好用电磨去弄,把凹坑弄平一点就行了。

再说,你开关没有装对,反弹归位不了。

网友:
我第一眼看着没什么问题  凹槽似乎本来就有的

开关里的其他部件呢

网友(2021-10-02):
EZ6225正反开关维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5351-1-1.html

网友:
白色的地方本来就有凹槽,不影响归位,看看那个小弹簧怎么样,还有卡扣的地方有没有断裂

这里断了么?

这里断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