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后续:电压力锅始终OPEN。已修复,白白更换了控制板和电源板

楼主(2019-04-21):
前情提要:控制板三极管烧焦,换管后依旧“OPEN”;换新控制板,换新电源板,均无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45

这毛病,首先应该怀疑顶盖里的干簧管。但我当时偷懒,试图用短路的方法来模拟干簧管动作:

顶盖一共两条线来到电源板的圆圈处。短接红槽,症状依旧;再短接黑槽,报故障码E6。查手册,E6为“顶盖传感器短路”:

到底那根是接干簧管?我之前对电压力锅一知半解,几年前DIY修过一次黑屏,只简单换控制板,至今连各部件名称都搞不清。于是先看原理图:

然后看实物来对照。首先,底部是这样的:

220V进来是温度保险丝,紧贴锅底。为保证灵敏,还涂了硅脂;中间是底部温度传感器,防止加热盘过热;其正面是个带弹簧铝帽,内胆放入,把铝帽下压,传感器导通。这个大家很熟悉,普通电饭煲也有。但电压锅多了个压力传感器,说“传感”,其实纯机械。发明专利是中国的(中科院王永光),即所谓“匚式结构”:内胆加热到1.8个大气压后所产生的形变,刚好能通过顶杆把簧片触点分离,加热盘便断电,保证安全。我掰了一下,顶开1.5mm左右,簧片才动作。难道内胆会产生这么大膨胀?求科普。

再看顶盖。我这台美的,有干簧管+上部温度传感器+电磁阀。我之前说“气压浮子”是不对的,气压浮子纯机械,并无电信号。干簧管和温度传感器是串联的,所以另外一根线必然是电磁阀。低端电压力锅没有电磁阀,就是电炉+高压锅。而加入电磁阀,则能够主动排气,以实现翻滚、中途加料等“高级“”烹饪功能:

泄压口内部我没有再拆,从内面可以看见温敏电阻。与之串接的干簧管则安装在把手行程终点,关盖旋紧时,把手顶端的磁铁触发干簧管闭合,从而通知电源板,可以给加热盘上电:

干簧管和温敏电阻一起构成“上部传感器”。反馈内胆的实际温度:

上图不是我拆解的,而是*宝搜索的同型号。结果,这张图严重误导我对线路的判断!

我的机子,红-黑线接红槽;黑-黑线接黑槽。

如果红槽是干簧管输入,那正常状态下,随着把手动作应该呈现"通/断"两种状态。但我量红黑线,始终导通。既然导通,那么就不该显示OPEN啊?而且温敏电阻25℃阻值是50KΩ,我却测得零Ω。

如果黑槽是干簧管输入,我测量始终断路,这倒是能解释故障。而且短接黑槽两针,显示E6(传感器短路),也符合。难道我和淘宝那张图相反?

前贴很多朋友建议查线。我觉得线很宽裕,又不受外力,怎么会断?但一头雾水中,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再剥开干簧管线脚来测量吧。结果在铰链处一扒拉,果然!黑-黑线断了一根:

接之,立刻复活。这时推断黑槽是接传感器(干簧管)。再去测量红-黑线阻值,改变量程测,有读数:50Ω,这正是直流电磁阀常见阻抗。确实和*宝图相反,我的传感器引脚是黑-黑线,而红-黑线是电磁阀。这也符合标识常规:电磁阀12V+GND,默认是红-黑;温敏电阻无极性,可以同色。

******************************分割线*********************************

PS。。。新手可能会面对电压力锅顶盖,无处下手拆解。我不妨啰嗦几句。先撬开把手的饰盖:

螺丝露出。拧掉,即可分离把手。然后抠掉破泡器,用撬棒插顶盖缝隙卡扣,用点力,一圈撬下来就开了。

再PS:若要维修控制板,从底部打开是拿不出来的,必须从前边拆。不要被表象迷惑,直接揭开操作面板贴皮:

然后就可以拧螺丝。再去底部,拔掉控制板和电源板之间的排线,即可分离控制板。

网友:
恭喜顺利修复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维修嘛,就这样,最主要的还是结果~

网友:
实践出真知,积累经验。

网友A:
恭喜修复,还是走了点弯路,这种锅的上盖线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还是走了点弯路,这种锅的上盖线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大意了。虽然很多D友说查线,我也搜到线断的案例,但当时用手拉了拉,感觉裕量留得很充分,无论如何不会断的样子。。。

网友:
收藏着先研究研究。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不过我还是不懂:正如楼主在前贴说的,可以通过短路黑插座两个脚来判断干簧管那一路通不通,线断了,显示open,ni你短路就模拟锅盖到位,应该显示正常吧?莫不是黑端口应该在断路无穷大与几十k之间变化(热敏电阻),如果为0欧就误显了,这是我瞎猜的,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不过我还是不懂:正如楼主在前贴说的,可以通过短路黑插座两个脚来判断干簧管那 ...

感谢D友认真看帖,而且看完,真是难得。我写东西尚算详细准确,但说实在的这才几天,我自己都有点看不懂楼贴了。

你说的没错,如果是干簧管单独一路控制的,短接就应该显示正常。而我这个是串接温敏电阻的,所以短接也没反应。测量的话,如果线没断,就是50K欧。

网友(2019-09-25):
在下特来感谢楼主赐教!俺俩滴锅型号,外观,都一模一样!故障原因都一样滴!就是辣根线断了!正好在合页弯头位置,看来这是线路设计问题!重新焊接加的绝缘胶布再滴热熔胶加固的!修好了!多亏你之路,感谢你!明天俺有饭吃了!

网友C:
这种锅可不是东西了 锅盖子里有些电子元件连线太次翻盖次数多了爱断  盖子还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锅可不是东西了 锅盖子里有些电子元件连线太次翻盖次数多了爱断  盖子还不好拆。 ...

是的。而且我不明白,线应该讲是留了翻折的裕量,只是没有固定。怎么会断?

网友D:
这个拆板要揭面板皮的设计,哎,是不是拆一下要换一下按键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拆板要揭面板皮的设计,哎,是不是拆一下要换一下按键皮啊

从里面(后面)拆不行吗?

网友:
这个把手不好拆,我家的锅也是美的的。相同的把手,重锤排气的顶杆卡住了,拆这个把手把锁扣撬断好几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意了。虽然很多D友说查线,我也搜到线断的案例,但当时用手拉了拉,感觉裕量留得很充分,无论如何不会 ...

你这个锅盖和锅身是连在一起的吗?可以分开的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有个电压力锅显示OPEN,型号MY-CS5035H也是显示OPEN
故障,电源板没有问题,现在不知是显示板的问题还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看到麻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锅盖和锅身是连在一起的吗?可以分开的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有个电压力锅显示OPEN,型号MY-CS5 ...

是连的。但是锅盖可以拿掉的款式,一样也有open检测的。原理也是干簧管。你不能随便扣上盖就能拧紧的,肯定是某个角度对好,才可以。锅盖上应该有个磁铁,然后拧到位后,对应的三角标记处(以此图为例)里边有个干黄管。干簧管闭合后,后续流程才能进行。

像你这种结构,线估计不会断。老是显示open的话,如果你确定控制板没问题,那应该就是干簧管坏了。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我这个锅是插上电后,大部分时间插电显示“OPEN”,有时候又间歇性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一下子又会自动跳出“OPEN”,不能加热工作,按你的经验是干簧管坏还是控制板坏,麻烦你再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活动的东西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