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 AX216DX 量产问题

楼主(2019-04-21):
这个AX216DX插上电脑,Win7 Win10 XP下四个量产工具都没办法识别
就是如果工具能识别就准备上个颗粒,可是压根不识别

焊盘应该是TOSP48+TF卡

头子是自己改的,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去量产吧找一下AX216的量产工具试一试

楼主:
你给的我不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量产吧找一下AX216的量产工具试一试

然而并没有会员,能不能私发一份?

网友(2020-04-16):
没有会员
看看拆了闪存做u盘吧

网友(2022-04-02):
我也有块建荣的坏U盘。

网友(2024-03-13):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今天拿到一个活动送的U盘,用一次就不认盘了,ChipGenius查出来的信息和你贴的图一模一样,也是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