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首拆-气象气球电路板

楼主(2019-04-21):
路边捡的气象气球电路板,共两块,一块是发射板,另一块是数据采集板,大家看看。

楼主:
手机发不了图片,高手支个招呗

网友:
手机咋会不能上传  手机上传非常方便  不用再编辑 直接上传就行

网友:
倒是传图看看啊。
依次点两个红圈  选择图片 插入 就好了

楼主:
现在看见了吧

网友:
我也捡到过,掉路上的,压的都没用了,用的cr123电池

网友:
也捡过一套,没大的用处,24V,12V双电源中问抽头。没用处,吃灰的下场。

网友:
看来只能拆一些元器件用了,有一个可以拆芯片转接板。

网友:
数传板应该可以利用。数据采集板上的元件也有价值。不错不错。

楼主:
哈哈,看来大家什么都能捡到,有没有在路边捡到女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