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抚摸党放毒贴:大有锂电池无刷充电式角磨机 2903 伪开箱

楼主(2019-04-21):
大有锂电池无刷充电式角磨 2903 伪开箱机器是从咸鱼上买的,价格比tb便宜不少,买来也没啥机会试验下,拍几个照片给大家看看。
这个机器还有两个点值得说下:(1)机器软起动,转速慢慢爬起来,不像相对低端产品,刚刚启动时候马上到慢速,手都要抖一下。(2)机器开关锁定在开的位置时候,即使插上电池机器也不启动,保证安全。还有机器使用的时候声音比有刷的要小一点,对比之前买的博世角磨机角向磨光机TWS6700,大有这款声音小而且不尖锐,博士的有点像战斗机引擎一样,声音相当暴力。
发现论坛还能发GIF以后做点动图上来,就比较直观了。

铭牌

铭牌

充电口号称可以防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啥可散热的

充电口号称可以防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啥可散热的

头部 黑色的小按钮是主轴锁定,比较难按

头部 黑色的小按钮是主轴锁定,比较难按

开动机器时候有风吹出来

开动机器时候有风吹出来

副手柄螺丝扣看着很结实

副手柄螺丝扣看着很结实

正面

正面

无刷电机,但不是无霍尔技术

无刷电机,但不是无霍尔技术

电池铭牌

电池铭牌

电池标识4.0Ah

电池标识4.0Ah

充电器

充电器

手柄塑胶材质是PA

手柄塑胶材质是PA

网友:
楼主不知道啥可散热的那个,是风道进气口。前面(或者理解长上面)出气,后面(下面)进气,电机和控制板的热量被带走。

网友A:
实用党情愿买国产的,电池随便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党情愿买国产的,电池随便配。

大有的电池现在必须买原装的,和主机有通信协议,还没破解。看了一些拆机比较信赖大有的,用料比较实在。

网友B:
转速越高声音越尖锐,所以应当测量一下两种角磨机的实际转速,才好比较。我有几个角磨机,实测最高转速均达不到其标称值,有的差得还很多,不知大有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越高声音越尖锐,所以应当测量一下两种角磨机的实际转速,才好比较。我有几个角磨机,实测最高转速均达 ...

没有测试设备啊。大有标注的转速也有1.1W了,大公司应该不会差。

网友:
非常好用  我天天用   就是买的时候有点贵  现在掉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设备啊。大有标注的转速也有1.1W了,大公司应该不会差。

不能迷信大有,国外的大牌子照样有虚标,我的一个良明115角磨机,标称7500转/分,实测只有5700转/分。我觉得玩电动工具的都应该有一个转速表,仅几十元而已,你都买博世和大有这么贵的角磨机了,区区几十元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迷信大有,国外的大牌子照样有虚标,我的一个良明115角磨机,标称7500转/分,实测只有5700转/分。我 ...

没测过转速,满电和我东城800瓦角磨机用起来没啥区别,但是声音要小很多,而且抖动也小的多,角磨机是我用的最频繁的工具,除了电池消耗,几乎感觉不到别的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测过转速,满电和我东城800瓦角磨机用起来没啥区别,但是声音要小很多,而且抖动也小的多,角磨机是我 ...

我还是楼上那个观点,转速越高,声音与抖动越大,抛开转速去谈声音抖动大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D:
2903 开关做工感觉不是很好,转速标注9千,4寸220V的一般都在1.1万-1.2万转,但大有这款力度还不错,相对220V的牧田9553,力度差的不算太多,大有2903每次关电源后像又电子刹车一样,切割片会正反转的抖几下,这角磨机噪音是真的小,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03 开关做工感觉不是很好,转速标注9千,4寸220V的一般都在1.1万-1.2万转,但大有这款力度还不错,相对22 ...

是会抖几下,手动转它就这样子。

网友E:
不可以调转速不然就下手了,有时候还需要低转速噪音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调转速不然就下手了,有时候还需要低转速噪音比较低!

确实有调速还是比较好的,我刚刚败家的大有往复锯有6档调速用的踏实很多。

网友:
看后还是觉得得伟的好,忽略价格

网友:
实用党情愿买国产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改成了电链锯,上山筏木修枝什么的,很方便呢。

工具房

工具房

网友:
写得好,讲解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楼上那个观点,转速越高,声音与抖动越大,抛开转速去谈声音抖动大小,没有任何意义。 ...

都说了切割效率差不多,还用管转速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切割效率差不多,还用管转速啥事

你这种话跟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