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再上红外测温图,M2转usb温度爆棚

楼主(2019-04-21):
入手M2转usb3.0硬盘盒,一直觉得温度高,HDtun测温长期都在60度以上,不放心,用红外成像仪一测,乖乖,转换芯片温度直接爆100度,超乎想象

网友:
所以要上散热硅脂+金属外壳辅助散热

网友A:
也只是60多。我跑圈5圈,108。玩这么久还没见过出事。

网友:
我的M.2固态之前安在主板上,使用自带散热片,室温不到二十度的情况下持续读写颗粒温度40度,,买了个主动散热马甲,暴降20度,差不多和室温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是60多。我跑圈5圈,108。玩这么久还没见过出事。

确实固态只有60多,倒是那个桥接芯片100多。

网友:
还行吧,我是sata6g的 2。5的 基本不热

m2 没有散热片才能装进硬盘盒
原来用的建兴m2也不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