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小米纯水机

楼主(2019-04-21):
小米净水器是目前最具性价比的纯水机,不是之一,是唯一。
外观漂亮,可以联网,实时监测纯水TDS值,最重要的是,
在大流量400g无桶纯水机领域,不超过两千元的价格
无疑是净水器行业的价格杀手。

但是,小米净水器的售后服务一直为人诟病,如此低廉的价格,
还要提供周到的售后,也的确是为难小米。

还有就是滤芯的价格比较高昂,是否可以降低使用成本,
现在给有动手能力的网友,提供一种方案。

在小米前面增加三个10寸滤瓶,分别为5微米PP棉,颗粒活性炭,烧结活性炭。
小米的二号和四号活性炭滤芯都使用空壳滤芯,只使用小米的RO膜和联网功能。

小米一号滤芯每两年更换一次,前置的三个滤芯每半年更换一次,使用成本。
(3.5+20+20)*2+30=117元

不安装前置,小米一号,二号和四号每半年更换一次,使用成本。
(60+70+70)*2=400元

这里使用的10寸活性炭都是碘值1000以上的椰壳活性炭,网上那些售价
在个位数的活性炭滤芯都是煤质活性炭或者是回收再生碳,质量堪忧!

自购活性炭滤料自己填充滤芯的话,建议使用椰壳活性炭,每斤大约15元。
一个滤芯需要280克活性炭,成本价为8.4元。

补充内容 (2025-5-21 09:44):
小米空壳滤芯是将到期的旧活性炭滤芯加工制作,
具体在咸鱼搜:小米占位筒

楼主:
三级前置滤瓶照片,要买不透明的滤瓶。

5微米PP棉

颗粒活性炭滤芯

压缩活性炭

椰壳活性炭滤料

小米空壳滤芯是将到期的旧活性炭滤芯加工制作,
具体在咸鱼搜:小米空滤芯

谢谢阅读。

我自己diy的纯水机都是使用nsf国际标准认证的零件,所以价格较高。
与购买一台小米的价格差不多,如果现在需要一台纯水机,
我一定会选择小米,再加三级前置过滤器。既有动手的成就感,
又有漂亮的小米外形和上网功能。

我的diy贴,请白度:DIY 组装 6级 手动 400G 无桶 纯水机

补充内容 (2025-5-21 09:43):
小米空壳滤芯是将到期的旧活性炭滤芯加工制作,
具体在咸鱼搜:小米占位筒

网友:
我用的伈园净水器,外挂一个十寸瓶,就用PP棉

网友:
我装了全屋净水,纯水机第一级都不见脏了。

网友:
性价比低廉的价格

网友A:
要买不透明的滤瓶?????理由是什么??透明的,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
最近刚装了一套RO的,对比了学习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网上DIY成品的五级过滤。要不要搞成双出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不透明的滤瓶?????理由是什么??透明的,不是更直观吗??

见光藻类繁殖滤瓶变绿!

网友B(2019-08-24):
楼主,你图片里这个牌子我淘宝搜了下,在卖的椰壳活性炭要30多到40一个啊,像你文章说的20一个能在哪个平台买到,还有麻烦问下,我前置过滤买来放在洗水槽下来,平时不会被光线照射到,也需要买不透明的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图片里这个牌子我淘宝搜了下,在卖的椰壳活性炭要30多到40一个啊,像你文章说的20一个能在哪个平台 ...

在阿里巴巴上买便宜

网友:
DIY也不错吧,可以用到很多好的配件。

网友C:
都会自己接滤瓶了,直接弄套diy的600g无桶系统不就的了,把废水桶啥的都算上也就一千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会自己接滤瓶了,直接弄套diy的600g无桶系统不就的了,把废水桶啥的都算上也就一千出头 ...

我自己组装了一台,看我另外的帖子。
这台小米是买个老人用的。

网友D(2019-09-27):
小米的净水机废水比貌似是1:1的。ro膜挂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净水机废水比貌似是1:1的。ro膜挂的飞快。。

看一下这两年的用水记录。
ro膜状态良好。

楼主(2019-11-22):
三级前置的滤瓶建议选这款。

用料厚实,带泄压,满足NSF标准。
我用了两年半,没有任何问题。
价格有些贵,但是质量没得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级前置的滤瓶建议选这款。

用料厚实,带泄压,满足NSF标准。

这个好像是国产的,我用了两级滨特尔大蓝瓶,要1000块

网友:
家里净水机不出水了,换了一遍滤芯才发现储水桶没压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级前置滤瓶照片,要买不透明的滤瓶。

买成品超滤加在前面可以吗,就是优惠购里70多5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