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 懂电路的大神请指教一下电路板上掉了个元件

楼主(2019-04-21):
求教大神们,这是个倒车影像延迟器,突然倒车影像失灵,拆下来发现延迟器掉了个电容,找了半天没找到是哪里的,求大神指教一二!

左边是掉出来的元器件,右边是板子

网友:
板子用的都是贴片,这电容可不像是这块板子上的。

网友A:
板子上没发现有焊接这个电容的痕迹,估计这电容不是这板上的。

网友:
一点痕迹没有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没发现有焊接这个电容的痕迹,估计这电容不是这板上的。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痕迹,关键是这玩意没这个点融不干活

网友B:
你咋知道没这个电容不干活呢?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坏了。你这板子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电容的焊点啊,貌似你那个电容的脚也没有焊锡痕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咋知道没这个电容不干活呢?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坏了。你这板子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电容的焊点啊,貌似你那个电 ...

之前装这个延迟器能用,后来不干活了,拆下来之后里面划拉划拉的,拆开发现有个这玩意。
电容脚上有少量的焊锡,是平的,类似于贴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装这个延迟器能用,后来不干活了,拆下来之后里面划拉划拉的,拆开发现有个这玩意。
电容脚上有少量 ...

那得找个带灯的放大镜仔细看看每个焊点,看看有没有脱焊的痕迹

网友:
用电容的脚位和电路板的孔比较比较

网友:
这个掉下来的是电解电容,通常是滤波,用于电源供电端比较多,一般没有这个电容也能工作的,还有你说是延时的,可能电容的应用还有一个就是延时,不知道是不是不延时了?

网友:
估计这板子上原来设计没这电容,后来加装上去,只能用有脚的电容搭焊上去,所以没有对应的位置,看电源都有电容了,再说电源部分掉了个电容一般也不会不工作,会不会是 单片机的复位 脚上用?

网友:
用红笔圈起来,那个地方少零件呢?

网友:
最下面那张图,下面那个贴片三极管,是不是有痕迹?

网友:
有两个电容空位嘛,都装上

网友(2019-05-29):
会不会是这

网友:
Q13三极管那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装这个延迟器能用,后来不干活了,拆下来之后里面划拉划拉的,拆开发现有个这玩意。
电容脚上有少量 ...

十有八九是TC3那里,他们把电容脚扒开当贴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TC3那里,他们把电容脚扒开当贴片用了。

对,因为焊接的不够牢靠,所以才会掉,掉了也不漏痕迹。

网友(2020-05-14):
感觉像这地方的,用来延迟Q13触发电压的,
注意这种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一般电容有白线的一测焊接在Q13下边那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