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焊机铁金刚zx-250A(igbt)热敏电阻RT炸裂

楼主(2019-04-21):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电焊机铁金刚zx-250A(igbt),目前症状是可以开机,焊接一会就闪黄灯,过热关闭了,冷却一会就又能使用。今天打开电路板看了一下,5个400V470UF电容烧毁了三个,有2个可以用,电阻RT5炸裂,有个脚残渣有蓝色的碎片,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呢(怀疑是ZOV32D431K 430V 压敏电阻)。谢谢
1、请问这个电阻可以不要?我直接把电容换一下直接使用?
2、如果一定要用,请问阻值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
顶一下,求高手帮忙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行吗

楼主:
自顶一下,求高手

网友:
电压是220V的还是双电压切换的?是不是误接380V造成电容坏的?散热风扇还转吗?

网友:
能不能看一下电阻背面的电路板啊?我可以给你指导下,电源板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