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9¥电动螺丝刀(单速锂电钻)拆改充电和电池包

楼主(2019-04-21):
晚上无意间逛淘宝发现有券后价29¥的电钻,但是是单速350rpm(页面介绍理解有误,经坛友实测七百多转空载),
正好当电动螺丝刀用,于是下单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逛论坛就看到有坛友拆解了主机,想到大家也会关心充电器和电池。
(29元的单速充电锂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51

昨天到货,那今天就把充电器和电池包拆开看看吧。
备注是活动款,大概是缩水的意思吧。

三件套,主机,电池,充电器,纸盒,无其它赠品

跟39¥双速的割麦子货电池可以互换,不错,买它就是用来当备件的,拆电机,开关,电池包什么的

老货出过大力,磨损了,夹头旷量很大,新的还可以。

新旧电池对比,充电器标了500mA,比以前1000mA的谦虚多了

没想到充电器这么结实,上台钳夹也不行,最后暴力撬开了,破相了。
为了拆开给大家看,也是不容易。

暴力撬开的,破相。
做工就谈不上了,大路货色。输出线依然是随意焊接,没有穿孔。

输入线是焊盘上的金属片卡接的,还挺紧,费了大力才拆开。

正面没啥可说了,看到几个空焊盘,补上吧。

外壳塑料还行,变形后能回去

好不容易翻出一个Aishi的400v电容,才1.8uF,把空焊盘补上

内阻大,容量嘛,算了,反正也是辣鸡货,多一个没坏处。

y电容也补上

穿孔焊接输出线,合体,主要元件写在纸上了,主控是LP3773原边反馈电源芯片。

拆电池,1.3ah不知道谦虚还是虚标,刚看坛友测试说1ah左右,那就是虚标了。

三颗十字螺丝,不是t8了,贴纸我就不撕了,直接捅破

三颗无字电芯,希望不是回收货,可惜是不可能的哈哈

保护板缺一个mos

背面有保护芯片,拍不到

电芯电压有差异,4.06~4.07v之间

小结,给没买的做个参考吧。
要不是刚需,没啥必要买单速的,才350rpm,只能电动螺丝刀,据说扭矩调节是个摆设。
买了拆配件还是合适的,电机,开关,电池包,充电器。哈哈
最后:不知道能不能和双速的合体呢

网友A:
划算哈,上次打算撸电池,TB一搜全是20几一个,所以就拆29的大虾了

网友B:
一个夹头10,一个电池20,开关5,变速箱5,充电器5,电机5
你分开买配件得50 合起来买只要30

网友C:
这都搞破相了,咋个还打算用针缝合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算哈,上次打算撸电池,TB一搜全是20几一个,所以就拆29的大虾了

没错,虽然是辣鸡电芯,也能顶一年哈。重度用户都不屑买便宜货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夹头10,一个电池20,开关5,变速箱5,充电器5,电机5
你分开买配件得50 合起来买只要30 ...

就是就是,老货输出轴承也磨损了,想着是不是能用它替换,单速变双速,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搞破相了,咋个还打算用针缝合回去?

有点破相,无伤大雅哈哈,忍了

网友D:
怎么说这价格都值

网友E:
折腾牌,哈哈,我早就入手了,电池不行,测试给木头开个4cm的孔,打一半就电池保护了,需要歇一会。自己组了一组电池瞬间高大上,力量也上来了。但我还是当螺丝刀用,给亚克力开个小孔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这价格都值

谢谢捧场,用得上还行,小白平时用得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牌,哈哈,我早就入手了,电池不行,测试给木头开个4cm的孔,打一半就电池保护了,需要歇一会。自己组 ...

我也是正好手里有几节LG的动力电芯,打算换上哈哈

网友F:
我买的今天也到了,转速并不是最大350,绝对过千,机器上0-350的是双速才有的,单速的只有0-1350(标称),我有BOSCH GSB10.8V对比过。同心度还行,并不算差,扭矩调节变化明显,并不是摆设,外壳做工也过得去,没有明显的缝隙和毛刺,总之29肯定是值了。

网友G:
350转不对,1350转也不对,说明书上标的是双速的转速,单速的不要乱套瞎猜,我用转速表测是711转。

网友H:
哲登----折腾,29应该是很不错的价位了,期望值不需要太高,更适合爱好者折腾。
前期坛友付邮送活动时入手一把库存充电钻,虽然特意另购一块问题电池包但运气不佳两个电池包保护板都有问题,最终也没能拼成一块完好的电池包。使用过程中又发现调速开关有顿挫,原想再从店里买个新开关,但十多元的运费伤不起,关键是老板总是没时间。这下好了,拍了把哲登有的折腾了,两套总能组合出一套完好的了,还能剩下一堆配件继续玩。
另:楼主对转速的理解确实应该有问题,充电钻机身铭牌上的0-350/0-1350rpm应该是针对双速款的。单速款不可能350那么低,即便最高速达不到双速款的最高速,也应该远远高出350。
奉上保护板的另一面,供坛友们做参考,这种保护板其实是很常见的通用款:

网友I:
这颜色少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0转不对,1350转也不对,说明书上标的是双速的转速,单速的不要乱套瞎猜,我用转速表测是711转。 ...

谢谢,我还以为单速就是标的350呢,页面介绍这款单速适合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哲登----折腾,29应该是很不错的价位了,期望值不需要太高,更适合爱好者折腾。
前期坛友付邮送活动时 ...

谢谢分享,原来是这种多个小芯片组合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颜色少见呀

哈哈哈,骚红,也好,区别与其它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今天也到了,转速并不是最大350,绝对过千,机器上0-350的是双速才有的,单速的只有0-1350(标称), ...

谢谢分享,那我就用它了,老的割麦子双速夹头磨损厉害了,晃得不行

网友:
和大虾一个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