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拆个SSD包裹 SAMSUNG MZVPW256

楼主(2019-04-21):
很久前就想跟风买一条试试了,试了之后感觉不到啥啊,自身机器也被垃圾渣想给限制了速度
下面开始拆

已经撕下快递贴纸

泡泡塑料包裹,红黄相间的是螺丝?

的确是,拿出了配送的散热片

全体集合

透过包装先看看有什么不妥

最终还是拿出来了,这么短小

金手指没有用过的痕迹,早就有翻新技术吧旧的金手指覆盖
成没有用过的样子,这个看起来不像翻新货

某宝店家保修贴

管他三七二十一,斯了看,照得图有手的阴影
感觉是后刻字

装机上了,其实开机速度只比我的机械硬盘快几秒

测试图,显然不尽人意,不过这款渣想Y700是把
速度压下去一半的,怕温度高
其他没什么了,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2.4A这货发热应该比较漂亮。。

网友:
HP OEM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A这货发热应该比较漂亮。。

还行吧,估计要上60摄氏度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金手指没有一点用过的痕迹

网友B:
我也买了,性能不错!

网友C:
就是那个丝印为 BNBAJD的是啥芯片,就是闪存和缓存中间哪个小正方形芯片

网友:
太小了斯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丝印为 BNBAJD的是啥芯片,就是闪存和缓存中间哪个小正方形芯片

电源DC-DC多电压集成IC,QFN32封装,通过外部电阻反馈编程式电压调节,可提供3.3V 2.8V 2.5V 1.8V  1.5V 1.35V 1.2V 1.05V等最多8路DC-DC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DC-DC多电压集成IC,QFN32封装,通过外部电阻反馈编程式电压调节,可提供3.3V 2.8V 2.5V 1.8V  1.5V 1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性能不错!

你的刷驱动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刷驱动没有

没有啊,就安装了个三星的NVME驱动,但是看起来测试速度变化不大啊。

网友E:
固定散热片的黑色胶带高温容易老化  还是换别的方法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就安装了个三星的NVME驱动,但是看起来测试速度变化不大啊。

哦,有的人说要装HP的驱动,但是没找到,你系统虚拟内存有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散热片的黑色胶带高温容易老化  还是换别的方法固定吧

谢谢朋友提示,的确容易老化,不过没什么,我用导热胶粘上面了不会掉,其实我想用热管直接连到GPU散热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