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8B+;拆解!保险丝很贵、贵、贵!牛屎、屎、屎!~~~

楼主(2019-04-21):
大家要的拆解。。。高大上的福禄克。。。最近是用电流档来着,12V电源。可能什么时候没注意烧的。。。

上网搜下保险丝。。。。。我去的。。。保险丝能买块表的意思。。。。。。。。。。。

保险丝重要的意思

处膜  校准的意思

还以为是螺丝,还以为暗藏玄机。不影响开壳。

n  i ú       牛屎。。。。。

好大一指纹印!  哪个大师、实习生装配留下的??????????

没哔哔声,没戏了。。。

这个哔哔正常。

就它的意思。

抠不出来。

440ma 好大的保险! 这这这   这么高级吗?

实习生留的指纹也有影响到金手指!!!    福禄克就是这么专业的吗???

尝试这模仿大师装配的盖个章!

没痕迹呀!!  返修的??? 手上弄的什么,腐蚀那么强。。。。。。

棉签干擦,金手指是擦不掉的。

好奇心,前面也得看看!要先拆掉电极螺丝,带有螺纹胶的。

手感是很好

主要结构是这样设计,影响的手感

一尘不染,要尽快复原。

按键位置,屏幕里就不拆了。

盖上去,漂亮的一坨小牛屎。。。。。。

好几百元的,高级不?

金手勺都在,可以换硬封芯片???

校准的金手指

哔哔喇叭

5#电池设计不错

电池仓结构可以。

等保险丝到货了,ma电流档,以后不用了。。。。

完成。

网友:
电池仓的黄色标签撕开,可以在不打开机壳的情况下校准万用表。

网友:
牛屎不够圆,要差评

网友:
都说福禄克贵,保险也贵,咋还是个牛屎?

网友A:
果真是牛屎,17b还是硬封呢。这个表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吗?

网友:
哈哈,一个保险也得几十吧

网友:
以前的表拨挡设计要好些,特别是有回潮的地方,很重要。

网友:
葫芦客的陶瓷保险是出名的贵
木牙膏了,等送

网友:
卖给中国人的都是牛屎。。

网友:
液晶屏下面几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居然不是贴片的。

网友:
福禄克贵,保险也贵,还是个牛屎

网友:
卖给中国人的都是牛屎,要差评

网友:
还是买钳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真是牛屎,17b还是硬封呢。这个表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吗?

不是有LED档吗?用那个档肯定能点亮LED:lol:

网友:
电池槽的设计好奇怪

网友:
看了没感觉,还是830最好,便宜,耐操,摔地上也不心疼,精度也够用了,坛里用830应该很多。

网友B:
处膜  校准的意思,楼主看了这张图,后悔了。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牛屎,也是高大上的牛屎,比国产牛屎高级些,香甜些。。。

网友:
卖给中国人的都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膜  校准的意思,楼主看了这张图,后悔了。

没看明白,啥意思。是保险不一定坏还是不应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