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抚摸党】无刷锂电电锤静态图片对比:威克士WU388 vs 大有5401

楼主(2019-04-21):
【抚摸党】无刷锂电电锤静态图片对比:威克士WU388 vs 大有5401两个机器使用电锤模式用起来,看手柄震动幅度,明显大有的比威克士的手柄震动大很多。如果威克士的电锤声音像正常摩托车,“突突,突突”声音,则大有的就像摩托车没有安装排气管子,声音大而且有击打的声音(空载),“突哒突哒”的。威克士的黑科技多一些,大有的实用一些,同样威克单主机比大有的贵180元。
要吐槽一点威克士:主机外壳是全塑料的,但是齿轮箱位置弄个银色喷剂特像铝合金的,迷惑消费者,不厚道。

网友A:
388不错,我很喜欢它的瓷砖模式,在瓷砖上打孔得心应手。做工我觉得不如大有,刚到手发现不能锁定钻头,钻头一用力就能抽出来。拆开一看,钢珠不在自己的位置上,装上钢珠还是不能锁定,仔细研究是卡簧的问题,我把卡簧扭曲变形解决了。还好到现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5401用料更好,噪音和振动和横置电机和纵置电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摇摆轴,另一个是偏心轮

网友:
威克士的好看,大有看起来比较丑,而且威克士的冲击能量也大不少,多花的钱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8不错,我很喜欢它的瓷砖模式,在瓷砖上打孔得心应手。做工我觉得不如大有,刚到手发现不能锁定钻头,钻 ...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是个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5401用料更好,噪音和振动和横置电机和纵置电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摇摆轴,另一个是偏心轮 ...

388还没见到有拆机,不知里边用料实在不,实际挺有分量了,比大有5401稍微沉一点。

网友:
一个是轻锤,一个是重锤吧,威克士的2.2J。

但电池方面,大有完胜,配上闪充,充电速度吓人,190W。

我感觉电池充电速度好重要,我使用的是大有代工的考伯特系列,前年用马刀锯砍树,5块4AH电池,一台大有闪充加一个考伯特快充一直插上,都差点供电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5401用料更好,噪音和振动和横置电机和纵置电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摇摆轴,另一个是偏心轮 ...

朋友好像有研究的,没科普下两种电机的利弊吗?

网友C:
一个500一个小一千。。。。

网友D:
我很喜欢wu380,可惜的是不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500一个小一千。。。。

没差那么多,应该差200左右

网友:
买了大有的电锤后,后续又买的一些单机头配合用,还不错,主要是便携,和闪冲。威克士工具没用过,但隔壁认识的朋友在用威克士的小蛮腰角磨机,手柄很细,但重量不轻做工不错。220V有线的全是牧田,12V 20V都是大有的了。

网友:
据说这个388打孔效率还不如54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喜欢wu380,可惜的是不是无刷电机

是无刷的

网友:
这俩货确实不错,各有千秋。

网友:
这个威克士18v电池,非要弄两种规格的接口,典型坑人!

楼主:
不是吧,我有威克士的黄色电池和绿色的电池应该是通用的,有空我试试。

网友(2019-05-24):
最顶级的喜利得电锤也是全塑料外壳 所以外壳金属塑料并不重要 关键还是得看内在。

网友(2019-08-03):
在电动工具店试了大有5401和威克士388,最终选择了388。其实楼主的评价很中肯了。实际使用效果区别多大我不知道,威克士388震动和噪音确实比5401小,瓷砖模式也不错,只是388比5401略重一点。

网友:
威克士的锤击能量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