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EC投影机亮斑点,自己动手换DMD

楼主(2019-04-21):
                公司项目5D影院一台投影机貌似出问题了,屏幕上的亮点越来越多,经各方面查询了解到应该是投机内部DMD芯片坏点了,接下来游客太多反应观影满意度不佳甚至有观后头晕!为了不影响后面的运营,决定停业维修

拆下后联系售后说费用450不含配件,三个工作日修复,等不及啊,决定让采购下单自己动手

因装修时疏忽管理,油漆工滴了不少油漆在机器外壳上,有点难看

主机型号:NEC  NP-V300X

机器背面

近照

也没咋拆过这货,见螺丝就拆吧

拆掉灯泡先(其实可以不拆,拆掉防止损坏吧)

拆掉盖板后直接把灯泡座向上提起

拆掉灯泡后反过来拆掉底板螺丝及后面板网口和HDMI口处螺丝,即可打开外壳

拔掉主板上小插头,小心别拔断插头线束哦,卸掉固定螺丝

拆掉主板后再拆掉镜头固定螺丝

注意镜头要轻拿轻放

镜头组件,圈中为DMD所在

拆固定螺丝

分开镜头及芯片

就他了,用手指四周轻轻扣下来,注意有点紧

三个一伙

主角

芯片型号:1076-6038B

量身高体重

仔细看看芯片貌似能看到坏点位置,好大一片了

老马家有货,620元,贵不贵?顺丰第二天到

看看主板

部分ic

部分ic

部分ic

装的时候注意别忘记散热垫哦

原路装回后试机,还算没白忙

很蒙吧?两台投影3D效果的,带上眼睛就清晰了

好了,这里留个记录吧!如朋友们有相同故障的机器可适当自己动手!谢谢观看!

网友A:
支持自己动手,但是 公司的就不好说了(如果动手了意味着以后都得动手,坏了是你的责任,好了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自己动手,但是 公司的就不好说了(如果动手了意味着以后都得动手,坏了是你的责任,好了是应该的) ...

这是大实话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点奖励就更好了哈~

网友B:
公司的东西,修坏就直接再买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还是外面修好,除非你是设备科,并且要自己负责维修的,否则就如坛友所说的

网友C:
特意去baidu了一下,数字微反射镜

网友:
600块不便宜了,还立体投影 眼镜是液晶快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去baidu了一下,数字微反射镜

感谢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东西,修坏就直接再买就好了。

哈哈,也是,也是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东西,修坏就直接再买就好了。

买配件回来换上解决不了,卖家不愿意退货,买配件的钱公司愿意出还好,不愿意就亏死

网友:
好人难做啊

网友:
不错, 以后投影坏了可以参考

网友:
专利产品,价格贵啊

网友:
深有体会,同感。
公司买个人家报废的UV平板喷绘机,老掉牙的进口货,我自己感兴趣鼓捣半个月给修好了,从此只要一有毛病就是我的事,修好是应该的,修不好就是态度有问题,工作不积极。
我吃饱了撑得!!!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一流

网友(2020-12-15):
这价不贵,甚至有可能是二手,不过二手也没问题

网友D(2021-02-08):
别人给我的一个激光投影机与你一样,我选择放弃,因为太旧了,没有维修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给我的一个激光投影机与你一样,我选择放弃,因为太旧了,没有维修意义 ...

补发一下激光投影机的激光头,这投影机虽然废了,但是光头还是好的,可以改成雕刻机这些玩意做一下切割机也是不错的,我试切割1mm铁皮可以轻松切开的。注意限流,否则会烧坏激光头,我就烧掉了一组,共4组,4组全开太危险了,不建议这么玩,我这里是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