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康铭18650电蚊拍

楼主(2019-04-21):
看到坛子有人说电蚊拍搞活动,我也跟风入了一个

正面

握持式开关,说是带电量显示
按键到是挺大的,但只有中央部分能按下去,两边是按不下去的

标签

拆开后盖
18650是内置的,不能拆卸,有点可惜
电路板高压部分有打蜡,这点比较良心吧

无牌充电芯片3831,百度不到资料

3个电量显示二极管,这东西只要开关开了就会常亮,能改么?

主板正面
高压部分全部打蜡了

D882

变压器上的志通二字

无字18650电池

晚上发现只要打开开关小电筒会微亮,而且就算关了也会亮很长一段时间这是要逼死强迫症么........

网友A:
淘宝评论区有买家改常亮问题的,怎么改的不清楚

网友:
里面很简单的。,可以加大功率,然后并联电容。

网友B:
我也买了这款,比鼎能的要大

网友:
良心产品 ,优惠购值得出手 …… LED常亮是个败笔

网友:
看空间的话,要是能做一个电池仓,开发出可换电池更好了,万一没电找一块有电的。

网友C:
开关开启后,led照明灯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开启后,led照明灯微亮。

你也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我买到残次品了
正想要问呢.........

网友:
感谢发帖,那天拆了下没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我买到残次品了
正想要问呢.........

我的还在路上,还没收到

网友D:
常亮问题好解决,单独给LED多加个开关就是了,这电蚊拍不错,多少大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亮问题好解决,单独给LED多加个开关就是了,这电蚊拍不错,多少大米?

原价40多貌似,用了卷20包邮
不过卷20号就过期了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评论区有买家改常亮问题的,怎么改的不清楚

在隔壁论坛看到那个买家的改造贴了
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场效应管,一个470K电阻,一个10uf电容做的延时器来代替开关
电路倒是挺简单的
问题是场效应管都不知道要上哪去拆

网友E:
謝謝分享 这么个18650 还不能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这么个18650 还不能换电池。。。。。。

成本问题吧
鼎能的那个能拆电池,但是充电芯片就不是单片机没电量显示了,主板似乎也没打蜡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款,比鼎能的要大

我也在犹豫,二者怎么选

网友:
这个网罩如何

网友F:
昨年买了,做工不错,就是开关关闭状态下2周左右电跑光,也就是要用的时候没电,断开电池记录时间和电压,一个多月后电池4.1几伏,电路板也看不出个所以,就放弃了。昨年鼎能也买了,外观做工差些,不过也好用,不用时电池取出来,换电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年买了,做工不错,就是开关关闭状态下2周左右电跑光,也就是要用的时候没电,断开电池记录时间和电压, ...

康明和鼎能这个怎么选。康明尺寸大一些,但高压电路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另外看上雅格内置14500锂电D008,但没找拆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