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求问:输液管报警器(输液宝)原理

楼主(2019-04-21):
求问: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用的什么元器件
wechat_upload15558326295cbc1f3557dd2

网友A:
看看这个贴,说得很清楚:
深入解析新款输液提醒器“输液宝”,高科技孵化出的小精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4824

网友:
就是利用液滴导致电容变化的原理来测试的

网友:
好像是光偶,夹在滴药的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贴,说得很清楚:
深入解析新款输液提醒器“输液宝”,高科技孵化出的小精灵
http://bbs.mydigit.c ...

嗯嗯,谢谢 但是那个帖子上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贴,说得很清楚:
深入解析新款输液提醒器“输液宝”,高科技孵化出的小精灵
http://bbs.mydigit.c ...

查了好久也没查到芯片的型号  看到你的帖子很详细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2019-09-23):
合泰原装台湾BS83A02A-4 SOT23-6 1键2键电容触摸按键 单片机

网友:
我就想知道  这玩意会不会对  药物产生电化作用   从而对药物性质有所影响

网友(2021-08-05):
应该是气泡光耦

网友(2021-10-19):
什么是气泡光耦 ,

网友:
为什么我的账号不能访问二楼的贴
看看这个贴,说得很清楚:
深入解析新款输液提醒器“输液宝”,高科技孵化出的小精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4824

网友:
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案就是用超声波对液体和空气的穿透能力不同来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