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etp48100直流屏

楼主(2019-04-21):
一整套,支持2个电源模块

各种输入输出

控制模块

输出端子,电流支持100A,非常粗壮

lable

打开。里面感觉乱糟糟的,不知道为啥

模块端子,直流,交流跟can线

交流接线

这是直流防雷

各种端子,都空闲

2根汇流排

这个继电器够粗壮

200A的,用了2个

楼下继续,我i现在传图片只能一张一张的,啥情况

楼主:
这个电流采样电阻够结实,

导线也够粗实,毕竟100a电流不是闹着玩的

放个螺丝刀看看

主控板,够大

显示器

版上电源,48转弱电

单片机,用的意法半导体的,居然不是华为的,

用料非常奢侈,不差钱的节奏

成排的空闲端子,应该事很多功能用不到

这边也是成排的

开机

设置菜单

可以测量交流端参数,应该是电源模块采集的数据

电流0

到此,多谢观赏。。东西还是很好滴

网友:
华为的东西,可靠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用料看着挺不错的,毕竟菊花也是大厂了

网友:
基站电源的控制器吗,48v100安 好吓人

网友:
2个大继电器串联?断开防拉弧

网友:
好是好,就是放家里用就太大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直流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直流屏是什么意思???

我开始也以为直流屏是手机的屏幕背光,后来百度才发现是一个特殊用途的,蓄电池备用电源系统。楼主的电源功率4KW多,有一个类似功率计插座的交流电流显示。

网友:
缩减到这样的19英寸机框应该叫整流框或者配电单元,以前那种柜式的才称得上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直流屏是什么意思???

屏在我理解为具有显示、操作盘面的电器柜体。

网友C:
这个功率不错,菊花牌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率不错,菊花牌还是不错

爱国牌,必须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以为直流屏是手机的屏幕背光,后来百度才发现是一个特殊用途的,蓄电池备用电源系统。楼主的电源 ...

嗯,比较专业的属于,行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直流屏是什么意思???

直流屏一般用做后备电源,也可以在线,包含整流充电,电池,逆变输出等,放在几个柜子里,(和大衣柜差不多),通俗叫直流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以为直流屏是手机的屏幕背光,后来百度才发现是一个特殊用途的,蓄电池备用电源系统。楼主的电源 ...

3000瓦一个电源,48为标示性的类似48伏电动车,常规输出54伏孚充吧,最高输出59伏,两个模块装上6kw

网友:
真好看,做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0瓦一个电源,48为标示性的类似48伏电动车,常规输出54伏孚充吧,最高输出59伏,两个模块装上6kw ...

嗯,2个是6k,框架是按照6kw设计的,看起来非常粗壮

网友(2020-05-22):
直流屏每个变电站都有IN AC380V    OUTDC HM248V   KM220V  DC/DC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