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大佬安森美的4C08N能替代4C10N吗

楼主(2019-04-21):
深水宝上实在找不到一家齐配件的。只有一家有我需要的元件,但是没有4C10N。用4C08N替代可以吗
参数如下
安森美4C10N(30V 46A 6.95mOhm)
安森美4C08N(30V 52A 5.8mOhm)
用在主板上的

网友A:
没问题,MOS管只要参数一致或者超过就行,沟道也要一样,另外封装也要一样,否则会影响散热

网友B:
只要参数达标,引脚一致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MOS管只要参数一致或者超过就行,沟道也要一样,另外封装也要一样,否则会影响散热 ...

谢谢大佬,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参数达标,引脚一致就没问题!

谢谢大佬,字数字数

网友(2022-07-21):
问题不大,我就经常替换差不多的MOS管

网友(2023-03-17):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坏了一个4c08n,手头正好有4c1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