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公牛定时器 BULL GND-1

楼主(2019-04-21):
买了几年的公牛定时器GND-1,时间久没用,里面的电池(1.2v 40mAh)没电了,上网购了一粒电池(1.2v 80mAh)装上,复活了。

网友:
好像跟百年时控插座一样的方案,有20组时间开关和倒计时,但是价格比百年贵不少。

网友:
一般都是这货坏,我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
公牛的质量只两年越来越差了

网友(2019-07-13):
我品益的定时器用了好几年,电池好像也有轻微漏液,不过还能存电就没动它

网友:
我也有个,操作非常麻烦

网友:
我也有个定时开关,到点不会自动上电。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9-11-09):
上哪能买到?

网友:
机械式的定时器不用电池吧

网友(2020-04-13):
我朋友买了两个,第一个还没用就没电了,第二个用没几天也不工作了。。。。。。。。。。。。。

网友:
要是电动车充电用的,建议那种机械定时器。更方便、直观,机械的电子的我都有,电子用在每天固定的定时比较好。

网友:
我也有个这,放了好久不管用了,换了个阻容降压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我是不敢买公牛的东西了,现在都变成水牛了

网友:
材料扎实只是这做工。。。

网友(2022-11-08):
要是电动车充电用的,建议那种机械定时器。

网友(2024-02-05):
原来没搞懂,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2025-08-31):
一样的情况。。。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