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同样的马牌,写入放大差距较大。

楼主(2019-04-21):
镁光看不到NAND的写入量。。只能从62次的PE值计算。。写入放大大概是4.2倍。。浦科特的写入放大大概为1.5倍。。这俩都是马牌主控。。镁光还是高端的9189。。浦科特是中端的9188。。看来传说中浦科特的固件算法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没那么简单。SSD剩余空间大小,主机读写行为都会影响写入放大。剩余空间过小,和大量碎片文件都会增加写入放大,哪怕它们都写入了一样多的数据大小。

网友:
手上有块闪迪X300s 写入放到2倍多3倍

网友:
每个客户的使用条件和习惯都不同,没什么可对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