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咸鱼入手米沃奇12v电批

楼主(2019-04-21):
咸鱼入手一个电批,不知道啥型号,带了个电池没有充电器。用显示器12v4a 直接插充电口上 ,可以么。

网友A:
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
米沃奇的, 还是不错的 , 网上买个12V充电器吧.
显示器电源不能这样用.

网友:
这个是电动螺丝刀,转速400,
最有用的是冲击批, 这个不是,

网友B:
老款的米沃奇2401,转速500

https://www.performancetoolcente ... ex-screwdriver-kit/

Voltage: 12V
Charger: 12V charger
Battery Warranty: 2 Year
Length: 6.5"
Weight: 2 lbs
No Load RPM: 0-500
Charge Time: 30 Minutes
Torque: 175 in-lbs
Chuck Size: 1/4" Quick Change Hex
Clutch Settings: 15+1
Trigger Lock: Yes
Capacity in Steel: 1/2"
Capacity in Wood: 1/4"
Tool Warranty: 5 Yea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米沃奇2401,转速500

https://www.performancetoolcenter.com/milwaukee-2401-22-12v-m12-1-4-in-he ...

这个应该不带冲击,最大扭矩才不到20牛米,和12V电钻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带冲击,最大扭矩才不到20牛米,和12V电钻差不多

唉,现在闲鱼太多这样的拼装机了,痕迹很明显-------电机风口明显不对。

网友:
找路由器电源吧  安全点  一般就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呢?

180 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米沃奇2401,转速500

https://www.performancetoolcenter.com/milwaukee-2401-22-12v-m12-1-4-in-he ...

不带冲击,声音什么的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现在闲鱼太多这样的拼装机了,痕迹很明显-------电机风口明显不对。

那请问换碳刷在哪啊。没看见哪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换碳刷在哪啊。没看见哪换呢。

这是一体电机的,碳刷在电机里面,要拆开电机才能换。难道碳刷不多了吗?

网友:
好老款    你还是配个好充电器吧

网友:
你买贵了,这种叫洋垃圾,别人是称斤买过来的

网友:
功能正常的这个价不错了,电池单卖也要几十块钱,虽然是洋垃圾,比有些国产新货好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体电机的,碳刷在电机里面,要拆开电机才能换。难道碳刷不多了吗? ...

没拆开看,用了几天,还好,我就拧螺丝用。声音感觉还挺好,这种组装机就是旧的外壳加一个旧的电机齿轮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体电机的,碳刷在电机里面,要拆开电机才能换。难道碳刷不多了吗? ...

没拆开看。意思里边电机旧的是吗。

网友E:
家用拧下螺丝可以了,一般用不坏。有能力电池改傻冲吧。

网友:
如果180我覺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拧下螺丝可以了,一般用不坏。有能力电池改傻冲吧。

有动手能力,没有理论基础,麻烦指导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