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

楼主(2019-04-22):
前言:此表是本人于某多多不到35元购入的(前两天某多多搞活动很多东西特价比某宝便宜,加上平台发的优惠券也很多,这是使用优惠券折扣后价格,标价是39.9元)。购买后发现此表虽然价格便宜,且号称高精度智能全自动,实则有很多不让人满意(坑爹)的地方。先贤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加上发现其采用的芯片方案也相对比较特殊,觉得有必要将它彻底拆解一探究竟并发帖让各位坛友详细了解下它的具体情况以及内部做工(避免入坑)。

第一部分:开箱

包装盒的正面、反面和侧面,全英文无一汉字,连起码的商标品牌都没有,更找不到任何生产厂家的厂名厂址联系方式。。。

包装盒侧面虽然列出了几个型号,却也没有任何标注,使得从包装盒上无法获得任何商品的型号参数等信息。

打开包装盒

内部只有万用表、表笔和说明书各一个,没有合格证保修卡等等其他一切。

说明书就是一张折叠的纸,虽然上边写了一大堆字,有用的却不多,而且总感觉它与实物并没有多大关联,其中的量程与精度标注更是错误百出,都让人怀疑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表的说明书。另外,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生产者的信息、保修信息。

热封口的包装袋与万用表

表的正面与反面,大小可参考名片

前部设计有LED照明灯和NCV探头

实测最长处约15厘米

实测最宽处约7厘米

实测最厚的地方约4.5厘米

后部有支架,可以倾斜一定角度使用,不过这支架的厚度就比较薄了点(实测不到2mm厚)。

拆下螺丝就可以将电池盖与支架拆掉

电池盖固定螺丝是自攻丝,为了降低成本并没有采用嵌铜螺母设计,看样子拆装次数多了肯定避免不了滑丝的结果。

拆下的电池盖和支架,估计是出厂时螺丝拧得太紧,电池盖已经有裂痕了,从一个侧面说明电池盖的材质比较一般。

电池仓内似乎是一个独立的电池盒

让人一言难尽的电池,外壳很软,轻轻一捏就一个坑,质量不太让人放心。

拆下的青绿色护套和表体

附带的表笔,不含两头大约长65厘米,从外观看做工就比较粗糙,感觉质量比较一般。

表笔仅仅重42g,质量可想而知。

护套重约50g

包含电池的表重约173g,比大小相仿的FY76轻不少。

包含电池的表与表笔总重,也就是实际旅行重量,约215g。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长按中间的大按钮2秒即可开机,瞬间抓拍到的LCD屏幕可以显示的全部显示内容,似乎有很多预留的内容

开机默认自动测量模式,屏幕显示AUTO,从斜下方看上去对比度似乎有点过大了。

LCD显示屏屏幕斜上方可视角度比较差,几乎完全看不到字符。

LCD显示屏屏幕左右两侧可视角度基本还可以接受。

长按HOLD/BL按钮开启屏幕背光后可视角度似乎要稍差一点。

2、各项测试

①电压测试
注:直流电压测试采用米勒AD584廉价电压基准,室温约20℃,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504V。

5V基准测量结果为5.010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51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10.02V。

从上面电压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直流电压档的最大误差在0.2%左右。

AUTO自动测量模式下可以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在交流电频率低于2000Hz时会同时激活RMS真有效值。

②电阻测试

在自动模式下,短接表笔显示电阻为0.9Ω,因小于50Ω自动进入通断测量模式,同时蜂鸣器长鸣,红色指示灯常亮。

注: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室温约20℃,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100Ω电阻测量结果。

1KΩ电阻测量结果。

10KΩ电阻测量结果。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

从上面电阻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电阻档小量程时误差较大。另外,此表的电阻档自动换挡顺序是从最小档(通断档)到最大档的顺序,测量小阻值电阻速度比其他同类型号快的多。

AUTO自动模式下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会显示电阻值,反向则无读数。LED因导通电压比较高,自动模式下无法测量,没有读数,也不能点亮。

③电流测试

默认AUTO自动模式时按中间的大按钮一下即进入电流测量模式。

电流测量只有一个10A档,分辨率为0.001A。测量时需要将红表笔插入左侧10A测量插孔,此时绝不可以测电压,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原因嘛后边就知道了。。。

⑤电容测试

电流测量模式时按中间的大按钮一下即进入电容测量模式。

电容档分辨率为0.001nF,测量小容量电容速度比较快

测量大容量电容时速度就比较慢了,比如1500μF电容大约需要7-8s才能有读数。如果电容没有彻底放电,只要电压高于2V即自动转为AUTO电压测量模式,基本不同担心电容带电而将表烧毁。

NCV模式需要长按右上角的NCV按钮来激活,此时屏幕会显示EF,感应信号越强则显示-越多。

3、耗电情况,均为默认使用2节7号电池3V供电下测试的结果:

默认AUTO自动测量模式下待机时电流均为1.7mA左右。

电流测量模式下待机时电流均为1.4mA左右。

电容测量模式下待机时电流为2.7mA左右。

默认AUTO自动测量模式下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8.0mA左右。

默认AUTO自动测量模式下开启LED照明时电流为7.6mA左右。

默认AUTO自动测量模式下,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指示灯点亮时电流约为21.6mA左右。

4、开路电压、模式转换电压以及内阻

用mV档内阻几乎无穷大的FY76测量出电祖档的开路电压大约为0.6V左右,正因为只有0.6V左右,仅仅可以使普通二极管导通而根本无法使LED导通,所以才会无法测量LED。

因为自动模式下会根据测量电压高低自动切换电压和电阻测量,一般会有一个转换电压值,低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了,高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压测量。用可调电源逐渐降低电压,发现转换电压为0.4V(由高至低的转换电压),也就是说此表最低只能测量到0.4V,低于此电压即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模式。如果电压由低至高,一般会在0.45-0.55V左右转换为电压测量。

电压测量模式的内阻大约为3.3MΩ左右(为何是3.3MΩ而不是10MΩ的原因下文分析)。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拆解与简析

后盖只有4颗螺丝,拆掉即可打开后盖

电池夹是个独立的组件,可以与后盖分离。看起来外壳可能是采用的先前的公版设计,原始设计应该是使用9V叠层电池的。

后盖模具一般,毛刺较多,而且看起来有点薄,给人一种不结实的感觉。

内部电路板与前壳,外壳比较大,电路板的个头与外壳似乎并不相称。

电路板全貌,集成度很高,并没有很多元件。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HD53 REV0.2,日期也比较新。

IC5主芯片,64pin牛屎芯,具体型号不得而知。但经过仔细比对,发现主芯片电路与下图所示常见的香港梦科DTM0660的典型应用电路图有诸多相似之处,应属同系列的兼容芯片(其实内部固件差异很大)。

供参考,实际具体元件规格也有不小区别,比如省略了4MHz晶振、分压电阻规格也有所不同。

8pin IC,HT24C02A,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 设置信息应该都存储在它里边,配合主芯片进行测量功能定义及校准。

AQV259A是松下出品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引脚排列如下图:

相当于光隔离继电器,可以理解成只要1 2脚施加一定电压,4   6脚即可导通。

耐压达到1000V

三极管T1、T2、T6 丝印均为J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9013,分别用作前置照明LED、蜂鸣器、LCD背光LED的驱动管。

三极管T7、T9 丝印为J3Y,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8050,作为电阻、电容、通断测量时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表笔误插入高压电源(220V市电)时将主芯片击穿损坏;R34、R42、R38、R28、R45等作为电压档的分压电阻,它们的精度决定着电压各量程的测量精度。此表采用的是三位数字标记的贴片电阻,看上去与同表其他电路所用的贴片电阻并没有明显不同(一般电路使用的3位数标记的贴片电阻精度为5%),不太像高精密度的贴片电阻(具体精度不得而知)。

双二极管DB2 ,丝印均为A7,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双二极管 BAV99,它的作用是升压,将芯片14脚输出的100KHz方波升压成大约5V,提供给屏幕背光使用,以满足LED的导通电压要求。如下图所示,DB2就是图中的D6 D7。

输入端电路由三路组成:第一组:PTC2与AQV259A 4脚相连,当处于AUTO模式测量电阻(输入电压低于0.4V)时或手动切换到电容测量模式时,主芯片30脚将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与之相连的AQV259 1脚同步变成高电平导通,从而使AQV259A的4脚与6脚导通,而AQV259A的6脚通过1KΩ电阻与主芯片的39脚相连,也就相当于PTC2通过1KΩ电阻与主芯片39脚相连。其他测量模式时,主芯片30脚和AQV259 1脚为低电平,从而使AQV259A的4脚与6脚成断路状态,也就相当于PTC2与主芯片没有连接。AQV259A就是下面典型应用图中的J1A的作用。

第二组:通过两个串联的5MΩ/0.25%精度的电阻连通到主芯片的40脚,中间无其他元件。经分析判断两个5MΩ电阻作为输入电阻,如下图中的R6,构成电压测量电路。

第三组:通过5MΩ/0.25%精度的电阻连通到主芯片的35脚,中间无其他元件。经分析判断这个5MΩ电阻就是典型应用图中R8,如图所示,在电阻测量和电容测量时起作用(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图中J1B实际为常通状态。

图中J1B实际为常通状态,不存在C13和J7。

由上边电路分析即可发现,在AUTO模式下测量电压时的内阻基本就是由10MΩ(第二组2个串联的5MΩ电阻)和5MΩ(第三组)并联产生(主芯片的39脚和40脚测量可视为对COM短路),恰恰与实测值3.3MΩ相符。

10A电流测量插孔与R40(0.01Ω康铜丝电阻)采样电阻相通,并直接连接到主芯片的34脚。原理可参考下图:

与电路二相似,但去除了μA、mA测量的所有相关元件,R9和保险也被省略为直通。

可外壳上明明说10A插孔有保险的,说好的保险哪里去了?一旦不小心把表笔插在10A插孔去测电压,尤其是220V交流电压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表估计会死的很惨很惨)。

电路板此处有一道明显划痕,似乎是用暴力手段将RCAX2电阻拆掉了,测量了下发现这个电阻一脚接地,另一脚接24C02的7脚,显然就是CAL校准跳线,估计是校准后将此电阻拆除了。不过为何舍电烙铁不用非要用暴力拆除,而且还把电路板严重划伤,这种操作方法到底是有何目的?

感人的焊接工艺,三个输入电阻底下的锡球是什么鬼?

特立独行的红色电线就是NCV天线哦;前侧照明LED,采用普通白色发光二极管,不仅亮度一般而且引脚太短,导致与照明LED透镜存在很大距离,更加削弱了照明效果。

将固定电路板的4个螺丝(明明是6个固定孔,偏偏只上了4个螺丝)拆掉即可将电路板与前壳分离。

表笔插座结构简单到简陋的水平,使用日久难免会接触不良。

背面只有三个功能按键,别无他物。

功能键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

                23               24

26                              LED/NCV

VSS             HOLD/BL           SELECT/POWER

未发下其他按键定义。

液晶屏接口和表笔插座。

按钮

前部的NCV感应和照明LED透镜是可以拆卸的独立组件。

前壳似乎也是公版设计。

拿开背光板的液晶屏和导电橡胶,敞开式结构容易进灰。

接下楼

楼主:
接上楼

第四部分 备份EEPROM数据以及进入校准模式

1.备份EEPROM数据

因为存储器数据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和设置信息,一旦丢失或损毁就会导致万用表出现各种故障和异常。而且即使是同一型号不同的表,其存储器校准数据内容也不相同。为了有备无患,应该把存储器存储数据备份下。为了省掉拆下来的麻烦,直接用烧录夹再接到CH341编程器进行读取,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

附件是备份的存储数据:

仔细对照了下,发现它与其他采用DTM0660或兼容芯片的存储数据并无太大差异,仅仅是F2-F7定义有所不同:

一般此处都是FF,因为没有厂家并没有公开这部分数据的定义,所以暂时无法知道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2.进入校准模式

将电路板RCAL上侧的两个通孔用铜丝短接,再安装电池即可进入校准模式

安装电池后屏幕先显示HHD2字符,是固件名称?

紧接着显示V1.01,似乎是版本号。

之后会显示C-XX,XX为变化的16进制字符,此过程大约会持续几十秒,

片刻蜂鸣器会“滴”的响一声,屏幕自动变成一些变化的字符,此过程也会大约持续几十秒,

稍等蜂鸣器会“滴”的再响一声,屏幕变成了xx.xx mV电压测量。

此时按“SELECT/POWER”键可以依次循环切换电压—电阻—电容—电流各种测量模式。

更新内容:

简单说一下摸索出来电压校准方法(仅供参考):

先进入校准模式,选择电压校准,然后直接用表笔测量一个基准电压(我测量的是比较容易获得的500mV,实际发现共100mV、200mV、300mV、400mV、500mV、600mV这六档基准值都可以选择),然后按HOLD或NCV键选择500mV(若输入测是其他基准电压值,就选择其他基准值),再SELECT/POW键确认并进入下一项(电阻)校准,即可完成电压校准过程(估计电阻、电容、电流的校准方法应该也是类似的方法)。校准完毕后,将电源切断,同时拆除校准跳线,再次接通电源就可以正常测量了。

简单校准后的电压测量情况:

校准前为2.504V

校准前为5.010V

校准前为7.51V

校准前为10.02V

通过以上测量结果即可发现校准后电压测量误差均比校准前明显减小,说明校准还是有效果的。但因为条件有限,缺乏高精度的基准电压源,再加上表本身的分压电阻规格精度一般,难以将表校准到更高级的一字不差的水平。若想实现更高的精度,就可能需要将分压电阻更换成更高精度的电阻,并使用更精准的基准电压源来校准。

楼主:
优仪高UA8888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发详拆及简单测评

我发帖都会尽量避免进行主管臆断和评论,力求客观公正。具体到本帖,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描述,存在的优缺点也都不加以遮掩,方便坛友获得完整的信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非要问我值与不值,我只能说认真看完帖子内容的都会心里有数。

姊妹篇:优仪高UA8888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发详拆及简单测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37

网友A:
拆解详细、分析清楚,又是一篇精华帖!
话说LZ撸了不下5块表了吧,这是要做新表哥

网友:
哦,现在没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详细、分析清楚,又是一篇精华帖!
话说LZ撸了不下5块表了吧,这是要做新表哥 ...

不止5块呢,反正都是不值钱的货,也没多少钱。

网友B:
太详细了。辛苦了

网友:
精华帖前留个名

网友C:
便宜表太多了不想撸了,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表太多了不想撸了,忍住

最好不要像我一样买这么多,其实这是病得治。

楼主:
要是领导不给受精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详细了。辛苦了

辛苦没啥,造福坛友。

网友D:
说了这么多,这表值35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了这么多,这表值35元吗

值不值看完自然有数。

网友:
电路板真小啊

楼主:
一切缩水的根本目的都是降低成本获取更大利润。

网友E:
连保险都没有,9.9都不值,一量错直接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保险都没有,9.9都不值,一量错直接boom

必须不能错,错了就完蛋了,轻了线路烧毁,重了芯片击穿。

网友:
楼主辛苦,发帖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