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4-21):
如题,大家看看图片是什么问题?电脑没用一年左右了。感谢坛友们!

网友A:
感觉是芯片高温烧了的样子

网友B:
发霉了,有能力的话吧液晶面板和背光拆开清洁。没能力就直接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霉了,有能力的话吧液晶面板和背光拆开清洁。没能力就直接换新的吧

拆开清洁就能好吗?我下午拆开后盖看到电路板电源板,就没再拆了,用风筒吹过,也是不行,我上传图片你看。

楼主:
拆到这里就没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芯片高温烧了的样子

应该没烧吧?之前用着正常的,我发了芯片图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液晶面板的背光的导光板的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
是不是背光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烧吧?之前用着正常的,我发了芯片图你看看。

这种烧看不出来的。先按楼上几位说的检查下背光板吧,也可能是受潮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烧看不出来的。先按楼上几位说的检查下背光板吧,也可能是受潮的关系 ...

如果是受潮清洁一下就可以吗

网友C:
EIZO  价格不低吧
感觉像背光模组里面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IZO  价格不低吧
感觉像背光模组里面脏了

师傅好眼力,老机器啦,15年的时候买的二手1200多。

网友D:
这是显示器屏的问题,屏玻璃隔层温差后吸入水气,泰克示波器屏特有的——烧屏

再网上买个4:3二手的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受潮清洁一下就可以吗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要拆了才知道,不要用粗糙的布擦,会越擦越糟。话说你那潮气那么大吗?能把背光潮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显示器屏的问题,屏玻璃隔层温差后吸入水气,泰克示波器屏特有的——烧屏

再网上买个4:3二手的100元 ...

师傅有关键词吗?买个同尺寸液晶屏?

网友E:
受潮引起的。等出太阳了,拆开拿出去爆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受潮引起的。等出太阳了,拆开拿出去爆晒

暴晒能好?

网友F:
屏问题,有个IPS屏放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问题,有个IPS屏放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还有得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到这里就没拆了。

做工不错,应该是液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