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灯变压器首领,山寨变压器的王者(容阻降压连稳压管都省了)

楼主(2019-04-21):
LED灯变压器首领,山寨变压器的王者。(容阻降压连稳压管都省了)

红线是交流,黑白是直流输出

侧面,流线型的外壳

一次性开壳成功

里面的料少的可怜

无极电容下面还有空位置,稳压管和两电阻没有装上。(变压器首领)

高压滤波电容,耐压是可怜的250伏

0.33微发的无极性电容

电阻:我的兄弟姐妹何时归?稳压兄弟独自飞!

电路板走线,非隔离变压器,反正是不能用的啦!

网友A:
消尖峰的吧,不用也能工作
牙膏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尖峰的吧,不用也能工作
牙膏还没到

输出DC 3伏

网友:
着名字取得,可以的,3V干嘛用?走道灯?

网友:
输出应该是3W吧,阻容的,没毛病啊

网友B:
我是来看变压器的,没看到差评

网友:
还没见过装稳压管的呢,这个板子预留了位置,算良心了。可以找个装上。

网友:
早期这种玩意太多了!

网友:
至少给用了个x2电容,另外驱动led用不着稳压,相对恒流就可以了~

网友:
连先芯片都不上,用得住吗?拆过几个照明灯,都是这东西,LeD能烧的没一个好的。

网友:
用料可以呀MkP电容

网友:
常用的阻容降压电路,电解电容耐压值低了些。

网友:
阻容恒流驱动,通用省成本电路,就像当年黑白电视机,全国联合设计主板,好处元件通用维修没压力,我记得把飞跃12寸主板换到金星12寸,一步成功,通用电路板好处值得大书特书,减轻了当年维修人员的工作压力。提高了维修人员的生活质量,有时间来坛里吹牛打屁。。。。。。。剩下10000字下回分解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最山,只有更山。。。。。

网友:
估计最下面101到120的版本,直接限流电阻,连电容都可以不用了,良心一点的话有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变压器的,没看到差评

这个不是,这个是首领!^_^

网友:
这个够精简的啊

网友:
0.33u的电容,电流大约20ma,会不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