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eilの宏揚多孔插排完全拆解

楼主(2019-04-21):
这个插排也就用了2-3年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壳子居然开裂了。导致经常拔插头的时候就将插孔上的护板(就是插排上蓝色的部分)带下来。

因为家里的Y字批头不够长,一直这么用着,上个月X宝看到有德力西的无线插排卖,就撸了一个回来,今天有功夫就拆了这个,把线给新买的德力西。
反正也不用了,索性就破坏性拆解,直接电烙铁上,将Y字螺丝加热后直接掀开插座外壳。

看着还行,但是壳子用料不好,很脆而且单手用力就变形,这可能就是壳子没怎么用就开裂的原因吧?!

壳子打开了,废弃是对的,有两个段高温腊管都烤糊了,而且用一个居然紧挨着火线,想想好怕!

烤糊的高温腊管,紧贴着火线。

这边的也烤糊了,估计电阻快挂了。

螺丝都已经锈了。

查完了的全家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13

楼主:
新站,首贴!
自己顶顶!!!

网友:
旧排插都是这样接,我2个旧公牛排插也是这样结构,电线连接。

网友A:
我家也有一个,不到一年开关坏了,过了一阵子,发现壳子塑料老化严重,手一捏就碎了。

网友B:
限流电阻发热比较大,贴着外壳,烤裂了,限流电阻发热较大,一定要悬空。愿意的话,可用氯仿粘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个,不到一年开关坏了,过了一阵子,发现壳子塑料老化严重,手一捏就碎了。 ...

这排插还是老式的外壳结实,那种用工程尼龙塑料制作的,用了七八年都没事,就是铜片弹性疲劳,断裂了,这种一年就裂开的怕不是再生塑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个,不到一年开关坏了,过了一阵子,发现壳子塑料老化严重,手一捏就碎了。 ...

我这个要是接着用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发热比较大,贴着外壳,烤裂了,限流电阻发热较大,一定要悬空。愿意的话,可用氯仿粘合。 ...

嗯,悬空安全些,及时高温腊管烤透了,也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2019-07-03):
391p串氖泡做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