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松下电锤24伏电池组不用保护板用低电压报警板如何

楼主(2019-04-21):
又是电锤,最近查了查前辈们曾经测试松下电锤6813电锤档打14的孔花岗岩打10公分深,测试电流达到了24安,电机功率到了600瓦。按这个测试结果自己做电池用40安吧保护板就行了,可启动电流会很大,板子标的过流保护电流75安左右。如果用索尼c4 两并6串电池放电电流流肯定能满足电锤的工作电流,就是板子怕保护。所以我就想着换个思路,用小电流的保护板充电用,放电跳过保护板用个低电量报警板,设置单节电池电压3伏报警,也就是18伏电压报警。这样充电既安全,放电又能保护电池,成本又低,小电流6串电池保护板十块多点,低电压报警板五六块钱总共二十就成了,就是不知道有这么干的朋友没,毕竟是12节电池一百好几呢,需要上个保险。

网友A:
你这种标新立异的办法有点多此一举,实际效果不一定好。要是万一别人用呢,不理会报警,岂不损失大了。另一方面,电动工具用的保护板都有启动延时保护功能,不会因启动电流太大而误动作。我的6813用的5串2并电池,是牧田款30安保护板,在水泥板上边打20毫米直径孔毫无问题,而且速度不比原来的24伏镍氢电池差。当然,我的电池用的5串,实际负载电流打20毫米孔时最大13安培。你用的6串电池,电流会稍大一些,但用40安培的保护板我想也足够了,如果实在启动电流不够,也可以稍微减小一点保护板的取样电阻来解决,也比你的新方案安全。

网友A:
还有,电锤的实际负载电流究竟多大,也要自己测过才好(用直流钳表测),不要人云亦云。有人是测过它的6813超过20安培,但我记得那个帖子里他的钻头柄上的槽已经打毛了,说明电锤的零件之间配合有问题,产生了干涉,电机有过载现象,所测电流不能当做标杆来用。

网友B:
航模用的bb响,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用的bb响,你值得拥有

我看的是1s~8s自由设置的低电量报警板,裸板没有壳,5块钱左右,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航模BB 响。体积大点对我这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标新立异的办法有点多此一举,实际效果不一定好。要是万一别人用呢,不理会报警,岂不损失大了。另一 ...

打一样的孔,好像电压越低电流越大吧,因为用一样的功率。要是改取样电阻容易烧管吧,虽然我不是很懂不知道哪个是取样电阻。你说速度不比24伏镍氢电池的慢,是说的转速,还是打孔的效率。再有镍氢24伏电池是标称,冲满得到三十伏了吧。因为我的松下12伏镍氢电池充满十四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锤的实际负载电流究竟多大,也要自己测过才好(用直流钳表测),不要人云亦云。有人是测过它的6813 ...

人家又重新测的,打的花岗岩,原先测的实际上不是空载了,已经冲击了。自己测得又设备呀,用钳表我认为数据不太可靠。你要说你用牧田五串三十安的扳板子没问题估计40安的就是虚标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卡钻头时不保险。总之我整一个试试吧。要行的话我再反馈。新版现在太别扭了没以前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一样的孔,好像电压越低电流越大吧,因为用一样的功率。要是改取样电阻容易烧管吧,虽然我不是很懂不知 ...

24伏镍氢电池充满29伏多。我说的速度是打孔速度,我这个表格有对比数据。另外,要是电锤本身有毛病又没解决,就是测十回也是原来的数。你仔细看看图片上他的电锤,钻头柄部探出的长度是不是比你的要多一点,这就造成了会把柄部长坑后边打毛(实际是锁定钢球硌的)。还有,我认为用直流钳表测这种低压大电流,由于没有仪器内阻对电路的影响,是最准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自己用肯定没问题,弄个3块钱的电压表也行

网友A:
我还是觉得你的方案不好使,第一,电锤打孔声音那么大,根本听不到蜂鸣器的报警声。第二,电池都有自放电,你又加了一块电路板,要额外再耗电,这样,你的电池自放电就比别的大,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别人的电池放在那里老老实实呆着,你的却时不时发出尖叫声,不觉得这种场景很滑稽吗?第三,看你的爆炸图,6813是带安全离合器的,打孔时钻头卡住时不会憋死电机,所以你无需担心超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你的方案不好使,第一,电锤打孔声音那么大,根本听不到蜂鸣器的报警声。第二,电池都有自放电, ...

定时炸弹,BB 响就进入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伏镍氢电池充满29伏多。我说的速度是打孔速度,我这个表格有对比数据。另外,要是电锤本身有毛病又没解 ...

松下6811和松下6812区别在哪儿,你测试过没。我6802用12伏的电池用40安的保护板不保护。6810也不保护。

网友:
用 2-7串锂电池电量显示器 ,淘金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6811和松下6812区别在哪儿,你测试过没。我6802用12伏的电池用40安的保护板不保护。6810也不保护。 ...

6812没有,只有6811,所以不知道区别在哪里。6811比6813略省电一点,电锤档空载8安,打20毫米孔时最大12安,不带安全离合器,用牧田款30安培保护板可以正常使用(5串的)。

网友:
两行家讨论。。我这外行看热闹,随便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12没有,只有6811,所以不知道区别在哪里。6811比6813略省电一点,电锤档空载8安,打20毫米孔时最大12 ...

6812是调速的,开关和6811不一样,6812的开关和12伏松下电批一样的开关,就是可能没刹车,里面结构有点小区别。齿轮箱也不一样,感觉6812可能力气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12是调速的,开关和6811不一样,6812的开关和12伏松下电批一样的开关,就是可能没刹车,里面结构有点小 ...

6811是双速,开始时是低速,开关压过一半后变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11是双速,开始时是低速,开关压过一半后变高速。

我的那个开关坏了没有试出来,这个双速好像对锤没什么意义,我还想用12伏电批开关接线替换试试呢,电批开关没有标明多少伏的,要是调速板通用,我把电锤的调速板换到电批开关里面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开关坏了没有试出来,这个双速好像对锤没什么意义,我还想用12伏电批开关接线替换试试呢,电批开 ...

双速的也有意义,开始低速跳动小,容易对准位置,待打入一点开到高速,加快速度。全程调速的其实也就两头用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速的也有意义,开始低速跳动小,容易对准位置,待打入一点开到高速,加快速度。全程调速的其实也就两头 ...

我今天又买了个伊拉克6803在路上,松下电锤68系列有了6800.6802.6803.6811.6812.6813这个系列还有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