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急急急,帮忙分析个电源板

楼主(2019-04-21):
电话交换机上用的电源板,现在直流没有输出,通电后有连续的滴滴声,看不出来是那里有问题,请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看电压,找个来替换掉吧,输出插头那里把原先的拆下来就行了,我好几台交换机都是坏电源,原装的没有备件了,都是用的其他电源模块来代替了,反正电压一致电流差不多就行。维修很麻烦,还是换件方便

网友A:
应该有好几路直流输出吧?都没有输出就从交流57开始往下查~

网友:
看板子好像是俩电源,蓝色线包的变压器应该是工频变压器(也就你说的57V交流输出的变压器,这个应该是交流输入220V,输出57V,可以跑一下电路,看看去哪里了),黄色贴纸立着的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你量的320V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然后经过开关管、黄色贴纸变压器,测一下次级整流输出有没有电压[第一张图,变压器右侧两个电容两端电压]),看样子好像是输出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B:
开关电源次级二极管或者负载测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设备的印刷版故障,一般是进行更换全板,即所谓板级维修。像你这种没有线路图,需要分析工作原理检查判断故障点是所谓“元件级”维修,一般只有厂家的维护人员才有此能力。
建议1,找厂家购买同型号新板更换。2,找厂家人员支援维修,3.报废此板,根据电源要求更换其他的电源板。

楼主:
黄色变压器后面量不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好几路直流输出吧?都没有输出就从交流57开始往下查~

这电源交直流都有,交流输出有,直流变压器后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次级二极管或者负载测测有没有短路

二级管量不出有问题的

网友:
5楼正解,起振后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管量不出有问题的

把散热片上面螺丝压着戴套的那个二极管测一下,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如果你的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在一起的话,测出有蜂鸣声,那就是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不复杂啊,,一个IC,,现在的电视机电源比这个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