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松下微波炉薄膜按键

楼主(2019-04-21):
松下型号如图,标志给我撕下来了,这机子应该有二十年了,还很好用,就是按键有几个坏了。

按键是这样的

这是表面一层与第二层的样子

三层分开后的样子

其中第二层与第三层很难分开

动用了热风枪才分开的

第二层的反面

第三层的内面

拆完了,
话说这微波炉质量真好,整机只有这键盘坏了,
其他都很好
淘宝买了个薄膜按键换上了,准备再用二十年?

网友:
这样子拆了可能就真坏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A:
是吗?偷偷告诉你,现在松下是美的贴牌的

网友:
淘宝买了个薄膜按键能用5年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偷偷告诉你,现在松下是美的贴牌的

我也偷偷告诉你不全是,低端型号是美的代工,中高端型号还是在上海的松下工厂制造。

网友(2019-09-26):
实话告诉你,淘宝买的用了半年就彻底坏了,想买好的没地卖

网友:
楼主,胶板上你断了的铜箔线是如何焊接的,,

网友(2020-03-03):
你真是不嫌麻烦拿轻触按键开关改一个,不比这玩意儿好用多了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哈哈,不太可能买的到原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