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台达DPS-250AB-11A电脑电源

楼主(2019-04-21):
一个老台达电源了,质量很好就是接口是20P+4个大4D的,准备换成24P+4sata 的,同时清灰和给散热风扇加油,拆开后发现电容有孕了的,一便换了。

台达电源,接口是20+4个大4D
型号DPS-250AB-11A 240

AC输入插口和12V输出插口

拆开 抽屉式的

取开

好多的尘土

散热风扇

绝缘垫片

使用环境真恶劣

简单清理一下再拆

电路背面

标签下面是PFC电感螺丝,取下电感才能取出电路板

PFC电感

PFC电感可不是水泥的

壳子里还有温度探头

一级EMI电路,两个Y电容和一个共模扼流线圈

保险管。二级EMI电路,一个X电容和一个共模扼流线圈

清洗后的电路板

高压部分

万裕500V滤波电解电容器

变压部分,为什么只有两个?

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的散热片很厚

VIPer22A电源芯片

3pc123光耦

输出部分

DWA102芯片

这个电容孕了

这个也孕了

这里也孕了一个

电路板背面,贴片元件不少

高压部分

看不清的芯片

变压部分

输出部分

393芯片

电路板型号,06年生产的

取下散热风扇准备加油

散热风扇正面

散热风扇背面

台湾永立MAGIC风扇

2006930日生产

揭起标签

中间撬不开只好打孔

打孔后也没法加油,只能破拆了

终于看到了轴承,加油

下面开始拆线。这线真不好拆,拆下一根才知道原来是有倒刺的

终于拆下了一半

下面开始换电容。拆下的坏电容

准备换上去的电容

换好

剪脚 通电试机。OK

5V正常

12V正常

焊线 接口改成了24+3个大4D+3sata的 装机 完工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41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好像联想品牌机配的吧~功率有点小了。

网友:
这个台达电源不错,大婶也洗得很干净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这个台达看起来不怎样呢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后换的电容不咋地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坛里用830还是很多,我一个风扇也这样搞,报废了,这种风扇本来就设计不可加油。

网友:
这老货12V竟然还有18A???

网友:
改一改又能6用几年了

网友:
做工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电源不错,输出电容应该全换掉,另外几个虽然没怀上,但容量肯定不达标了

网友:
PFC电感好评,三光耦好评。。。。。

网友:
这种就是未偷工减料的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联想品牌机配的吧~功率有点小了。

单路12V 18A啊,别看功率小,这电源还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只要不是大功率显卡都没问题。

网友:
电容质量差。

网友:
想问一下,12V 输出测量为11.85V,5V 输出为4.85V,-5V输出为-6V,-12V输出为-12.4V,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拆开看了,没看到有电容鼓包漏液的情况。

网友:
不错,质量刚刚的

网友:
台达的电源做工挺好

网友:
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