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是虾扯蛋!虾牌单速锂电钻齿轮箱配合125元台钻改造成功

楼主(2019-04-21):
上个帖子:改造锂电钻齿轮箱,配合台钻支架,失败,稳定性精度都不行
连接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97

思考了几天,是这个齿轮箱的问题,首先质量不好,其次是双速的,中间有调速环,调速环是旋转的不能经受变形,外壳一卡紧就变形旋转阻力大。

所以思考了几天,找来一起不知道是29还是39买的海鲜:虾牌电钻改造。
虾牌的单速齿轮箱用料还算厚实,电机座部分也是螺丝固定的。研究一番后,做了如下改动。

直接看图,效果不错:

网友A:
夹的太紧,齿轮箱会不会变形?夹松了可能会滑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的太紧,齿轮箱会不会变形?夹松了可能会滑动吧?

没看见大篇介绍钻洞,上两个螺丝固定吗?
这个就是固定防止位移的,不用上紧卡扣了。
这两个螺丝定位和钻孔精度要求比较高。
这个单速齿轮箱用料比较好,就算不定位螺丝,只切去凸起,然后加紧,我试了,夹很紧齿轮箱也运转自如。

这个齿轮箱还有个好处优点,电机座是螺丝固定在齿轮箱体的。这个也是单速简单反而成了优势吧

网友B:
改成这样是便携呢?还是便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是便携呢?还是便携呢?

这个是为了配合支架,你的出发点是手电钻,思考不一样。
这个支架本来是夹插电手电钻的。

网友:
这东西主要是架子麻烦吧

网友C:
改的很不错
四个螺丝孔居然对的如此吻合,厉害......
调速干脆去了,好像不太方便,直接最高速

网友:
  08图不错,台钳和虾钻有机会从阳台向下降落、、、、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很不错
四个螺丝孔居然对的如此吻合,厉害......
调速干脆去了,好像不太方便,直接最高速 ...

对,直接一个触碰开关就够了

网友:
手电钻拿手里是软连接,你这个夹在金属架上硬连接,会大大减少正常使用寿命,另外塑料会变形精度也高不了

网友D:
用这个会比较适合,十多块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会比较适合,十多块不贵

嗯,以后工作间弄好了,准备入工业台钻,1500
价位以上的品牌z516,自重40到50公斤可以保证精度力量。
你介绍这个不高不低不,全弄下来也不便宜,顶一个入门500
元小厂台钻了
我这个只是小打小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会比较适合,十多块不贵

你图中这个哪个零件10
多块啊,夹头我买过刚好值1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会比较适合,十多块不贵

十多块?肯定买不到,五十块还差不多。

网友:
改的不错,弄个外壳把电机罩一下,开关要弄个自锁的,不然手累死

网友E:
不错不错,这个大虾算是有个好归属

两侧的打孔可以先再铝合金圈上随意打孔,然后把变速箱放进去再用钻头定个位,取出后变速箱打孔攻丝,这样可能简单一些

网友:
话说这支架进度怎么样啊?调速开关有点麻烦搞成这样干嘛还用电池啊直接用个开关电源多好最好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这个大虾算是有个好归属

两侧的打孔可以先再铝合金圈上随意打孔,然后把变速箱 ...

这个方法好,只要错开钢珠的位置就行,稍微简单一点。
不过我是摸着石头过河。
必须先钻一下齿轮箱外壳试一试可行性,万一直接钻爆了就不必折腾台钻支架了,当时是这个想法。
如果做第二个就可以按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