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eilの拆全新德力西磷铜耐摔二位五孔+二位二孔插排

楼主(2019-04-21):
Meilの宏揚多孔插排完全拆解》拆完了额,给新插排加电源线。

家里的插排不少,但是一体的铜插排几乎没有。上个月正好看到德力西不带线的插排,而且账号了正好有红包可用。
二位五孔+二位二孔插排的就十几块钱,用上红包不到十块钱,果断撸了。

看着颜值蛮高的,两头还带防摔的黑胶。

整个插座一共有7个螺丝紧固。

插排铭牌,最大功率2500w,最大电流10A。

拆掉底部一侧的两颗螺丝,就能看到固定输入端的电线安装接口。

接线柱的,不需要焊接接线比较方便。

一体铜的内部结构

插排指示灯。

考虑的比较周到,还安排了指示灯的底座,这样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不易损坏。

插头接线柱的内部结构。

铜片的厚度应该是0.5mm

用了两种螺丝一种平头的一种箭头的,尖头的是用来固定输入线盒的那部分。

插排是带安全保护门的,松紧程度也刚刚好。

拆解完毕!

拆完了,把从《Meilの宏揚多孔插排完全拆解》拆下的电源线按到德力西无线插排上,可以用新插排干活了。(*^▽^*)

网友A:
5mm的铜片厚度,这插排超值了

网友:
特点是有防摔,其余没见有多好

网友B:
5mm,你这怕是用在10WV的电网中的吧

网友:
是0.5MM不是5MM,快去改改。。。不然大伙看的呆了

DLX这个我买过3个,自己接护套线和10A插头做指定长度贴角落走

网友C: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的铜片厚度,这插排超值了

手抖少打了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你这怕是用在10WV的电网中的吧

5mm直接卖铜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十几块钱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D:
这个排插,质量可以。我用的是这个,用三根1.5平方软线,固定在墙上给冰箱用。真地线,还是不错。很多插座都是第一个插孔才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片不错。支持下

谢谢!

万恶的字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排插,质量可以。我用的是这个,用三根1.5平方软线,固定在墙上给冰箱用。真地线,还是不错。很多插座 ...

牌子货,不会差的,就是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