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装了个白光数显焊台离奇跳闸了

楼主(2019-04-21):
T12,昨天装好后用原先的头子一切正常,今天下午换上一支新到的二手原装头,一通电航空插座那里直接冒火花,家里都跳闸了。以为是焊台或手柄焊接不当内部短路了,然而拔掉手柄开机正常,换回原先的烙铁头插上手柄也正常,最后换上那支新到的头子也正常。开电时最多是碰到了开关附近的螺丝(航空插座和面板螺丝相通(外壳表面有漆不导电),电笔碰面板螺丝有微弱的光)。
已焊好地线,三插电源线,家里应该是有效接地(卫生间有 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左零右火相位没问题。先前离奇跳闸的可能性是什么?手上的静电(纯棉短衣短裤)?新烙铁头没插到底短路了?

网友:
头坏了吧,字数补丁

网友A:
电源插头是三孔的 有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插头是三孔的 有底线?

三插,有地线

网友: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吧,安全无小事

网友B:
电极和外壳通了,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和外壳通了,漏电了。

航空插座和面板螺丝相通(外壳表面有漆不导电),电笔碰面板螺丝有微弱的光。这样正常么?

网友A:
t12电源应该有点问题,  随便看一下墙上插座是左零右火不

网友:
断开220v插头,插上有问题的T12头子,测量是否短路,多旋转几次呢?可能真的没到位短路吧

网友:
如果就一次  问题不大    经常跳闸100%是漏电了   而且八成问题出在电源线上(插220V的那条)

网友:
浄下心来慢慢查,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电源应该有点问题,  随便看一下墙上插座是左零右火不

相位没问题

网友A:
看看电源吧  有的电源高压侧的地线和低压负极直接有个电容连接的,或进线侧有两个电容接地,看一下他们吧。其实烙铁还是用牛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吧  有的电源高压侧的地线和低压负极直接有个电容连接的,或进线侧有两个电容接地,看一下他们吧 ...

70w的牛能装得进的话我也弄一个,据说开关电源焊一些精密的东西很容易打坏

网友:
应该是漏保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航空插座和面板螺丝相通(外壳表面有漆不导电),电笔碰面板螺丝有微弱的光。这样正常么? ...

如果焊台里面装的是开关电源,电笔碰面板螺丝有微弱的光是正常的。检查你那个 二手的T12头子两个电极和外壳是否漏电,也就是T12的发热芯和烙铁头是否漏电。网上卖的二手T12头子好多都T12的发热芯和烙铁头绝缘强度降低了淘汰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焊台里面装的是开关电源,电笔碰面板螺丝有微弱的光是正常的。检查你那个 二手的T12头子两个电极和外 ...

好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