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修复】,美的遥控风扇FS40-9HR不启动,坏两次换两次主板了

楼主(2019-04-21):
已经修复了,详情在2楼。。。。。。表现为接电后没反应,怀疑是电源电路故障,之前图简单直接换了个主板,这次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换了个400V3.3UF的电容,问题还是依旧

楼主:
已经短接保险,八脚芯片是电源芯片吧?型号没拍清楚,是丝印LNK562PN   78461A。。。。。。换了一个怀孕的400V2.2UF电容,问题依旧。第二天,测试电容两端无电压,在电容前端的电阻短测电压125V,断电断开电阻一端,测试电阻10M欧慢慢往下降,大概是开路;仔细端详,有点点的斑焦黑点。烧毁,但是不确定阻值,谁有这个主板的电原理图吗?
。。。下午,在网上搜索找寻这个主板的电路图,无果。又找美的的客服提供,也没有详细的标明原件参数的图。没办法,一块主板好几十,已经换过一次了,都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看来是设计的问题。只能土办法,一个个的试验,阻值从1K开始试验,都是烧毁了也没别的反应。加到2K的时候,通电滴的响了一声。。但是电阻还是和之前一样烧毁了,想了想,对比了下拆下来的那只原装电阻,足足大了一圈,怀疑是电阻功率不够。手头也没有合适的电阻了···又是土办法,找来找去只凑到5只2.2K的小电阻,于是拿四只,两并两串焊接好上万用表。2.16K,接上主板,通电···滴,没有冒烟了,按开机,风扇转了啊···O(∩_∩)O哈哈~至此将就先用着,假如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直接换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
什么现象?双向可控硅检查了吗?

网友:
先把插头线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风扇  有没有觉得叶子不平衡?尤其是低速

网友:
是阻容降压的吗?是的话检查一下保险丝旁边的大的安规电容,很可能没容量了

网友A:
应该是黄色长方形的电容容量衰减了

网友:
电源芯片是LNK30几?是不是这个坏了!测一下TM1628的工作电压有没有!

网友B:
接电后没反应,怀疑是电源电路故障。你都怀疑是电源问题,就从电源入手查。220V有吗?、保险好吗?安规电容、电源管理芯片好吗?你什么检查数据都没有,叫大家怎样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后没反应,怀疑是电源电路故障。你都怀疑是电源问题,就从电源入手查。220V有吗?、保险好吗?安规电容 ...

查到一只电阻烧毁了,R1,兄台有这个型号风扇主板的电原理图吗

网友C:
这个R1其实就是当做个保险而已,你找个1A的保险直接换就可以了,当然没有的可以抽丝替换,还有下次炸电源你可以找个1A的手机充电头直接替换这个电源。我这么干很多次了。

网友:
R1不是有色环吗,而且色环很清晰,你对照着网上一查就能知道阻值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黄色长方形的电容容量衰减了

这个电路应该是开关电源的,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D:
那个电阻色环是101,应该是100欧的吧。 上面有朋友说了,在电路中应该就是当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R1其实就是当做个保险而已,你找个1A的保险直接换就可以了,当然没有的可以抽丝替换,还有下次炸电源你 ...

那个R1阻值是2K的,用四只小功率的2.2K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色环是101,应该是100欧的吧。 上面有朋友说了,在电路中应该就是当个保险。 ...

用了一堆电阻烧出来的,阻值是2K的,用2.2K的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堆电阻烧出来的,阻值是2K的,用2.2K的代替了

都跟你说了色环电阻的阻值是可以根据色环计算出来的,从你的图片上看色环很清晰,图片有色差看不出来,如果色环是棕黑棕金的话,那就应该是100欧,你自己仔细看下色环然后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4sehuandianzu/

网友(2019-10-25):
引用 楼主:
那个R1阻值是2K的,用四只小功率的2.2K代替了

色环是棕黑棕,是100Ω的电阻,我的风扇是10HR,插电就烧这个电阻,同时烧电源小块lnk562DG,现在我也不知怎么办了,不能加决,换上就烧,大侠们帮助,谢谢了。

网友:
大侠们,有知道LNK562DG这个电源小块工作原理的吗?美的FS40-10HR摇控风扇主板上的,现在是100Ω电阻,和这个小块一插电就烧坏,换了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望大侠们指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