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型85瓦变频水泵控制器进水换件后无反应求助

楼主(2019-04-21):
一个85瓦的小型变频水泵控制器进水烧坏,拆开后发现电容引脚锈断了,整流桥击穿,保险烧,换了整流桥,换了电容,换了保险丝,
换完后通电,控制器灯不亮,测量大电容两端有306v电压,输出端4根线,其中地线和U V W三根线之间有3v左右的交流电压
没修过这种东西,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故障,怎么维修?
谢谢大家,给大伙添麻烦了

网友:
先看看几个集成块的型号,查一下电源引脚是哪两个,量一下集成块的工作电压有没有。测量时注意别短路了!

网友:
整流桥都烧了,散热器下面的应该有IGBT吧,没事?

网友:
这东西没得修了,进水后,漏电把主控损坏了,这玩意带程序的,所以你就算把电源修好了,也不一定能工作。。。但愿你运气好,先查查各个芯片的供电有没有,没有的话就仔细查查,如果有的话,就查查主控复位有没有,有复位有供电就直接进垃圾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