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硬改OPENWRT,笔记本同时连有线和WIFI,有线和无线同时工作吗?

楼主(2019-04-21):
路由器硬改OPENWRT,笔记本同时连有线和WIFI,有线和无线同时工作吗?
如果同时工作的话,是不是网速会快些?

网友:
好像有线无线同时连接的时候,优先走有线的,电脑系统决定,不由路由器决定。

网友:
我的神舟可以同时用,比如迅雷下载的时候,两路都有数据,但浏览器只会走连接速率大的那一路,
hp只要插了网线,自动禁用无线,估计要去设置里改一下

网友:
可以同时连接,有线优先的

网友A:
我台式电脑试过,WIN10系统插USB无线网卡,优先使用无线网卡,可能要系统设置里面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台式电脑试过,WIN10系统插USB无线网卡,优先使用无线网卡,可能要系统设置里面改。 ...

win10的smb会自动走双路的,其他倒是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可以设置无线有线那个优先。。想叠加网络就不要链同一路由器

网友B:
网速快不快是看宽带运营商,看你开通多少M的宽带。要是像你这样接同一个路由,多接几个外置网卡,那不是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速快不快是看宽带运营商,看你开通多少M的宽带。要是像你这样接同一个路由,多接几个外置网卡,那不是飞 ...

有道理

网友:
网速快不快是看宽带运营商,看你开通多少M的宽带。要是像你这样接同一个路由,多接几个外置网卡,那不是飞起来了?
支持

网友:
哥,你真有才。

网友C:
win10下,可以同时工作,
下迅雷能看出来,

楼主(2019-05-22):
引用 网友C:
win10下,可以同时工作,
下迅雷能看出来,

没看出来,下载量不是两者之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出来,下载量不是两者之和呀。

这都看不出来,我也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看不出来,我也无语了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