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举报!大家小心骗子!汤姆逊钟控收音机走时慢

楼主(2019-04-21):
举报!举报!举报!
下面这个卖家是个骗子!
15号我找他下单,19号收到东西,当天立马试机。结果发现机子有很大的问题,钟控收音机,写着230V50HZ,正常情况下,机子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一切正常的,但通电后发现,时钟误差大的没谱!
通电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慢十分钟!试问,钟控收音机,时钟都没个谱了,跟垃圾有什么两样?
后来我联系卖家,结果直至今日,卖家都一直未给我答复,直接不回我信息!通过他朋友圈的时间显示,他是每天都会登录的,而且有发朋友圈的记录。
下面附上卖家微信及聊天记录,希望各位坛友小心谨慎。

网友A:
也不算是骗子, 有发货, 东西也对, 只是东西有问题. 十多块的东西还包邮, 骗了也没肉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是骗子, 有发货, 东西也对, 只是东西有问题. 十多块的东西还包邮, 骗了也没肉吃吧 ...

电子产品,有问题很正常,我本来也没想着要怎么,毕竟东西不值钱。但卖家拒绝沟通和售后,这就很让人火大了

网友B:
写着50Hz?说不定是供国外的机子,按供电60Hz的造的,时钟芯片一般都是可以切换60Hz和50Hz,查下芯片说明,对照实物看看接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50Hz?说不定是供国外的机子,按供电60Hz的造的,时钟芯片一般都是可以切换60Hz和50Hz,查下芯片说明, ...

如果还要自己这么折腾我就不买了,就是看到是50HZ才买的。。。而且,说明书是全英文的,机身也没有调节的开关,要改的话只能是拆机飞线,太折腾了

网友C:
这个人的微信我有,貌似卖会员的,好久没关注了转行卖杂货了?前几年交易过貌似还不错,

网友D:
买过几次他家杂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人的微信我有,貌似卖会员的,好久没关注了转行卖杂货了?前几年交易过貌似还不错, ...

是东西没问题,还是跟我一样,东西有问题,售后找不到人
我查了下,他是数码一段的号发的贴子,如果是几年前的人,没理由等级这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几次他家杂物还行

杂物?有多杂

网友E:
拆开把芯片的跳线改一下(常用钟控芯片 SC8562),出口的一般是60hz,用在50hz的电源上正好一小时慢10分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6661 我这有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杂物?有多杂

多口充电器买了三个,蓝牙音箱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买过几次他家杂物还行

多口充电器买过几个还可以,蓝牙音箱啥的,找另外个号买的应该是同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把芯片的跳线改一下(常用钟控芯片 SC8562),出口的一般是60hz,用在50hz的电源上正好一小时慢10分钟 ...

好的,十分感谢,我抽空研究下,实在搞不懂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口充电器买了三个,蓝牙音箱一个

好吧,我就买了一次就中招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口充电器买过几个还可以,蓝牙音箱啥的,找另外个号买的应该是同一人 ...

这种商家有几个小号很正常的

网友:
我也在他那买过些东西,usb的线板等,感觉还不错

网友:
买过卖家的东西,不是骗子。他卖的的是OEM产品的尾货或有问题的产品。所以没有动手能力最好不要买~

网友:
以前玩过3450/8560芯片的.都是要改50hz输入,查下芯片,跳个线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人没点诚信,出了问题就成缩头乌龟了。

网友:
其实写明不负责售后就可以了,你也就说不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