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量半波整流电压有效值。

楼主(2019-04-21):
     众所周知,交流电经过半波整理之后的波形是这样子的。(下图黄线)

那么我们使用万用表的时候该如何去测量这个电压的有效值呢?

理论上 220V交流电经过半波整流之后的电压有效值应该为220V的二分之根号2倍。

约为155V

下面是实测:

市电电压:

交流直流分量:

交直流合成档:(AC+DC)

可见,我们应该用交流档测出一个值,再用直流档测出一个值,将它们的平方和开二次根号,就等于其电压的有效值了。

或者用AC+DC合成档位。

网友:
只能说表不错

网友:
  只能说表不准。

网友A:
好多表,交流档根本测量不出半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表,交流档根本测量不出半波电压。。。。。

要接一个假负载,可以测出来交流分量

楼主:
不是这样的,3458A台表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
嗯 测量方法正确,半波其实包含交流和直流份量,一般真有效值表ac档只测得交流有效值,并不包含直流份量,必须求总有效值,也就是ac dc平方和根,高级表可以直读。

网友:
你应该用一块平均值表和你的87、289真有效值表同时测,这样更直观。

网友(2019-06-07):
去年我在矿坛里回帖,有位老师说我的表不行,后来我也是用波波对比后,再用71A的AC+DC测了与波波一样。
我那二个是玩具表,但我认为表没错,正弦和方波的真有效值289和玩具表都对,其它波形AC+DC与波波接近。

网友:
直接换真有效值表就好了,  有效值测量非标准正弦波意义不大,带来的误差不好说

网友B(2019-10-31):
为什么有效值等于  交流和直流平方和开二次跟!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表

网友:
我记得去年在38度回帖解释过这个问题,当时比较闲还算了一下ac rms和ac+dc rms的差异

补充下,居然还找到了
这个比例系数是可以算出来的1/(1-4/(pi^2))^(1/2),大约为1.29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效值等于  交流和直流平方和开二次跟!

有效值定义决定的

网友C:
非正弦波测有效值意义不大,因为有效值相同的,波形可能相差较大

网友B:
整流后的电压,  有效值和平均值  哪个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的电压,  有效值和平均值  哪个更有意义?

平均值, 因为交流部分接下来被过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正弦波测有效值意义不大,因为有效值相同的,波形可能相差较大

和你理解的正好相反,对于正弦波,真有效值和平均值乘系数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于非正弦波这两者才有差别,对于交流电以相同热效应作为等效的出来的有效值,对于非正弦波有效值计算出来的热功率才是准确的
另外你的逻辑也不太对,平均值一样的波形就不可能有区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的电压,  有效值和平均值  哪个更有意义?

我对这个问题和前面这位坛友的观点正相反,解释见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