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一个米沃奇"9.0ah"电池

楼主(2019-04-21):
手里有块米沃奇旧1.5ah,一直看着烦,阴差阳错的搞了个9.0ah全新空壳,手里又囤了些20r电芯一直闲置,那就做个大电池吧,看到这里你发现了,这个其实是个6.0ah电池,哈哈。因为是空壳,电芯不能堆着,主板不能悬着,那就先设计套件。分析了原壳结构,和薄电完全不一样,于是利用了原螺丝位,设计了主板支架;电池架本来设计了完整的,后来感觉没必要,我又是抚摸党,就做成了两端固定的,中间加入了3m泡棉;然后电芯,因为是全新拆机芯,电压上下相差0.02v,按照内阻分了组,点焊,飞线,正负输出用的awg14。最后内阻不过板子28,过了板子31,一格电,充电中。可能会有人问价格,成本不到150元~

网友:
这明明是6.0ah的

楼主:
我打了那么多字,你都不看的

网友A:
这不是3并吗?怎么算出来9A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3并吗?怎么算出来9AH啊

壳子是9.0的壳子,我用的20r自然就是6.0了。。。

网友B:
 超重,举砖头

网友C:
可以做个电池挂在腰上,挂机器上太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电池挂在腰上,挂机器上太重了

好手艺啊,是3D打印的架子?

网友E:
就一个打印电池架,难倒很多人。

网友:
挂机器上太重了

网友:
楼主是个大力士吧
另外5串3并其实是6.0 ah:titter:

网友:
我觉得三串两并都重哈哈哈,楼主比较大力

网友:
电钻用确实嫌大,要是角磨机电链锯电圆锯这些就是很合适了
我也有几块9.0,但不是为手电钻准备的

网友:
三星25R都不想用

网友:
有工具有技术,厉害

网友:
大电池配大电钻,看着都爽,拿在手里更是酸爽,可以当做哑铃锻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重,举砖头

确实是,特别重,我用来配2804的,真的是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电池挂在腰上,挂机器上太重了

外接电池套件我早就做了,但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好像不多,那根线可以做很长,加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啊,是3D打印的架子?

对,是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打印电池架,难倒很多人。

其实套料电池架挺便宜的,我这是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