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早市淘的日本插排

楼主(2019-04-21):
又逛早市看到这个插排,是日本的,感觉做工不错,要价15死活讲不下来,因为开关手感太好了,忍痛拿下,少废话上图:

就一位的两脚插座,线长一米左右,插头是公牛的三脚插头,我给拆下来了。

开关,像是带指示灯的,手感不要太好啊!没有这个开关我是肯定不会买的。

125V15A

导线参数,开始以为导线是后配的国产的,一看参数没那么简单,和插排是一家的JET的,FUJI,富士代工的?

2平方的线很粗,每根导线有30多跟细铜丝组成,每根细铜丝0.24mm直径。

拧下背面4颗螺丝直接开盖。

螺丝很闪亮。

13年3月份生产的吗?

接线有点看不懂红白是零线火线,黑是地线,开关接通位置测量开关1/2脚导通,火线和地线直接导通???
3脚看内部连接一根导线,应该给开关指示灯供电的,总感觉接线有点问题,没敢上电试试。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拧下插座芯固定螺丝。

开关也是125V15A的,直接上220V指示灯会烧毁么?

铜片特写。

总的来说做工相当不错,有些问题需要大神解答:1. 插座内部接线正确么?2. 在国内电压220V下能承受多大功率?3. 线径2平方写的125V15A也就是1875W,新国标插排1平方线径最大功率10A就是2200W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日本留的余量大么?4. 220V会对开关指示灯造成损害吗?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谢谢观赏!

网友A:
楼主用卡尺了,可以申精了

网友:
有点儿蒙。。。

火,零,地,
三个点,
三角形的任意两边,肯定有火线在内了,
岂不是短路一样。。。

中学时家里也买过一个插排,
两线的,开关闭合就短路两线。。。

-------------------------------------------------------

吃了碗面,想明白了,
特么的,
明明一个两相的插排为啥要用三相线。。。

网友B:
1、用万用表确认开关触头的两根线到底是哪两根。然后剪断另外一根,换400k-1M左右电阻。回装。即可安全用220V,不会烧灯。
2、开关有2种用法1)控插座+其他负载。2)控其他负载不控插座。分别对应不同外部接线,指示灯只有在1种情况下正常,另外一种用法会常亮。
3、外部的3根线没有地线,无论如何不要接入地线!!!
4、等你想好用途我们再讨论怎么用。

网友:
开关应该是控其他负载的,两口插座肯定用不上地线,另外既然已经接了功能的三插,估计已经被烧了。

网友:
电线配色和胶皮质感更像是浙江民营厂的 螺丝一看就是中国货

网友:
直插220,指示灯必烧

网友:
这做工比公n的好多了,现在公n的越来越差了

网友:
没事  220v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C:
110V的产品不能使用在220V电压下,后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卡尺了,可以申精了

看过精华帖,我这个渣渣了,哪里好意思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万用表确认开关触头的两根线到底是哪两根。然后剪断另外一根,换400k-1M左右电阻。回装。即可安全用22 ...

就正常当两脚插排用,开关作为插排的开关,接通指示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V的产品不能使用在220V电压下,后患无穷。

个人感觉至少在耐压上不会有啥问题吧,毕竟不是高压电,负载两平方线不过分的负载都没啥问题吧。

网友D:
15买这个。。。真的划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精华帖,我这个渣渣了,哪里好意思申精

精华帖有些不是看发帖质量的,骚版一爽或看对眼也就射精了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这只是个开关和插座集合,不接地线的,开关不是控制插座的,只是个开关而已。

网友:
做工真好,其实现在国内插排价格够贵了,可以用精密模具制作点好产品了,可惜还是低质高价,能用就行的思路。

网友:
国内插排还是低质高价,能用就行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买这个。。。真的划算么。。。

这一波确实有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