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个摩托罗拉对讲机天线,咋是实心的呢

楼主(2019-04-21):
路边捡到一个摩托罗拉对讲机天线,塑胶外皮严重老化了。模样真难看。为了对得起看客丑陋的照片就不发了。摩托罗拉标识

螺纹接头,中间是实心的,咋发射信号?

剥掉破碎的塑胶外皮,只保留了裤头

天线剥开后的特写,这是为了增加天线直径才这么做的吧

原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全家福

网友:
是否原装不敢说,但是摩托罗拉的天线的确这样。 实心就不能发射信号了吗,难道天线里面还有电路才能发射? 摩托罗拉GP88里面有不锈钢包裹着电路,就这一根实心天线就可以发射了。别大惊小怪好不好。

网友:
鞭状天线本来就是一根铁线(不是纯铁),螺旋天线就是一根弹簧,外观上没那么复杂,但尺寸上是非常精密的。
MOTO的天线接口特殊,不是建伍和国产用的SMA口,自成一派。

网友A:
中间有间隙,实际上是螺旋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间隙,实际上是螺旋天线

对对,螺旋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螺旋天线。

别听他瞎吹,这货实际上是鞭状天线,虽然里面的金属是螺旋,但是很紧密,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根导线,做成螺旋是减少刚性而已,让其柔软一点而已。 而U段9CM的短天线,与V段的长天线,才是螺旋天线。

楼主:
刚才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组成螺旋的金属丝之间不绝缘,导体的趋肤效应不明显,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根导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组成螺旋的金属丝之间不绝缘,导体的趋肤效应不明显,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根导体。 ...

六根一组并排卷成的螺旋,本来就是一根线盘上来的,万用表能测出绝缘倒真成了奇葩了。

网友(2020-03-26):
好好好,拆得非常好!

网友:
这个是C2000用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