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转速太快,风太大,降速DIY,档位3档变6档.......

楼主(2019-04-21):
家里几个老电风扇年代太久,电机不好使了,加润滑油也不好使,干脆某宝回来几个双轴承的电机换上去,哎呦,电机转速太快,风太大,一档风都呼呼响,无奈买回来几个三脚两档船形开关,几个CBB61 450伏的电容1微法、1.5微法的各几个,改造一下使得风扇原3个档位变成6个档位(3个微风+原来的3个强风),计时器照旧正常使用不影响。

总结,电机是60W双轴承的,串1.5微法的电容觉得太慢,串2微法的电容觉得还是有点慢,手头只有1跟1.5微法的电容,只好1跟1.5并联=2.5,个人觉得2.5比较合适.....改造的时候看个人感觉了........
完工之后几个风扇全部正常使用中,计时器还是原来的样子,不影响功能......
其实也就是通过拨动船型开关两个档位,实现风扇3个档变6档.........
船型开关一个档位直连就是原来的3个强风档
船型开关另一个一个档位接电容,降速变微风.

网友:
这方法挺实用的。

网友:
最好能出个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
我的鸿运风扇是睡觉风太大,用一个2U电容串在电源上,风扇变微风,加一个开关正常使用这个电容短路就正常风

网友A:
注意电容上要并联几百k的电阻

网友B:
都这样了,咋不改成遥控呀,遥控板现在十来块就可以买到

我的老式机械风扇基本都是直接改成遥控,再用原来的定时开关控制串联的电容,来达到原三速变六速,虽然算是手动六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咋不改成遥控呀,遥控板现在十来块就可以买到

我的老式机械风扇基本都是直接改成遥控,再用原来 ...

恩,不想改动那么多就在原基础上降速就算了.....

网友:
乐在折腾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上要并联几百k的电阻

要并联电阻,放掉电容的残余电

网友D:
太好了,我的壁扇也想改。 不知道降速需要多大电容?

网友E:
 双轴承电机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我的壁扇也想改。 不知道降速需要多大电容?

某宝买的双轴承60W电机,启动电容是1微法的,我感觉加个2.5微法的,1档微风就适合睡觉了,个人感觉吧,感觉2微法的慢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并联电阻,放掉电容的残余电

我倒是没有并上,感觉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轴承电机多少钱一个?

三十几米吧,包邮的

网友F(2020-08-18):
你好,我的电风扇跟你是一样的,可是我手上只有1.2uf的电容,就是原来那个旧电机上拆下来的,电压是400v的,串联到电路中后,电风扇根本不转,是不是要换个更大的电容。

网友:
床上用的无档小吊扇,也可以串电容减速吗?手头上有几个1.5U的电风扇启动电容,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上要并联几百k的电阻

没必要吧。电容与电阻并联,要观察其阻抗如何变化啥。

网友:
增加电容后速度变慢了,有没有增加电机噪音呢?我现在深受其害。

网友:
这么麻烦,吊扇无极调速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电风扇跟你是一样的,可是我手上只有1.2uf的电容,就是原来那个旧电机上拆下来的,电压是400v的 ...

串一个4UF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