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硬盘文件怎么导出到WIN系统

楼主(2019-04-21):
刚接触黑群晖,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盘或系统盘或主机坏了或开不开机了,NAS硬盘是完美的,如果把硬盘上装的文件,导出的WIN系统下的电脑上,我刚才试了一些办法,都不行,1.NAS上的硬盘拆下来装到移动硬盘盒上插WIN10电脑上,用ext2fsd无法识别黑群晖上的硬盘。2.用UBUNTU系统启动黑群晖主机,进系统后,能从硬盘管理器中看到硬盘,但是没有盘符,文件管理器也找不到硬盘。

万一黑群晕不能用了,存在硬盘上的文件岂不是全没了。

网友:
一般来说 nas的系统都是使用嵌入式格式,你只要保存好你的配置文件就行

网友:
看看这个贴子有没有给你启发,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009/20/10048937_504490916.shtml

网友:
楼主说的只是硬盘里面的资料吧?

很简单,开共享,拷贝到WINDOWS系统里。。。

网友A:
楼主可以一个硬盘用brfs格式,套件什么都装里面,其他盘用ext4格式,这样在Ubuntu下直接识别,另外brfs格式在Ubuntu下有工具读取的,你去群晖网站上有说明

网友:
windows里安装个UFS Explorer Professional Recovery ,然后可以拷贝出文件到本地磁盘

网友B:
所以说群晖用起来很麻烦啊,直接装个win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一个硬盘用brfs格式,套件什么都装里面,其他盘用ext4格式,这样在Ubuntu下直接识别,另外brfs格式 ...

我设置黑群晖里的硬盘都是EXT4格式。拿出硬盘后,无论接到移动硬盘盒还是在黑群晖主机上用PE,都不能看到黑群晖硬盘里的文件,系统中可以看到硬盘,但是没有盘符,拷不出里面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群晖用起来很麻烦啊,直接装个win多省事。

就怕黑群晖系统坏了,又装不上系统,硬盘放到WIN电脑上读不出里的文件,就完了。

网友:
再同样的装个黑群,然后把原来的硬盘挂上去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在。----------------------
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怕黑群晖系统坏了,又装不上系统,硬盘放到WIN电脑上读不出里的文件,就完了。 ...

所以我用了段时间的洗白黑群晖就不用了,还是用WIN7。。。群辉麻烦。。。。

网友:
群晖官方教程
https://www.synology.com/zh-cn/k ... kStation_using_a_PC

windows下数据恢复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kAs_cSXBJJx4mRM2E_w6Q
提取码:i42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用了段时间的洗白黑群晖就不用了,还是用WIN7。。。群辉麻烦。。。。 ...

那是你没用到精髓 远程访问很方便 系统坏了 直接U盘安装一次东西都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没用到精髓 远程访问很方便 系统坏了 直接U盘安装一次东西都在

这个应该靠谱,主要是重做系统的时候,好像要注意选项,应该是选恢复什么的,原来数据就都在。

网友(2020-02-23):
系统坏了,拔下硬盘插到另一台黑群晖上拷文件啊
或者像蜗牛这种,系统坏了把机械硬盘拔出来,SSD做好系统再插硬盘,然后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群晖怎么可能系统损坏? 几乎每个盘里面都有群晖的系统备份   最多是引导有问题导致启动不了 这时候 重新弄个引导就行了    另外  群晖的系统分区和数据分区是分开的  不可能会影响到数据的   即使硬盘有问题 比如坏道  那么群晖会发出警报 提示你做资料备份或转移  尽早停用有问题的盘    提这个问题 本身就不专业

网友(2025-02-04):
有工具可以在win下面读取资料,硬盘分区的DiskGenius软件你试试

网友:
我用DiskGenius软件加硬盘盒,在win10 系统下直接读取过群晖硬盘的文件,可以试试。

网友:
很简单,开共享,拷贝到WINDOWS系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