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大家看看这个固态如何:ocz deneva2r

楼主(2019-04-21):
某一天深夜未睡,在某鱼上看到了,于是想买一块试试水,先把固态的参数放出来吧, OCZ Deneva 2R 200G SLC工业级固态硬盘SSD,OCZ为法国泰雷兹防务集团定制,型号:D2RSTK251S14-0200.T,台湾产,少数原生SATA3速度的SLC SSD之一,速度甩X25-E几条街,并且支持trim不会掉速(X25-E没有trim功能,最大容量也只有64G),SF-2582主控,16片东芝原厂16G Toggle工业级宽温32nm SLC闪存,颗粒型号:TH58TAG7S2FBA89闪存,共256G容量,用户可用容量200G,剩余容量作为预留空间,提高性能和耐久度,6颗大黄豆钽电容用于掉电保护。 价格只要148,本来想买块试试水,可以就全部购入,因为是学生,钱不多。今天问了一下,发现已经被人统了货。难受,想哭

楼主:
现在手中这块,到手时写入量只有370gb,而且通电只有79小时,几乎全新,估计这块slc固态够我用到天荒地老了,很可惜的是被统货了,没法安利大家了,这批固态真的很罕见,真的便宜到了极点,固件ocz官方工具箱可以更新到3.22版本,唉,可惜了,至于有没有被开卡,应该没有,
Sf升级工具箱132

网友:
拆开让大家瞧瞧嘛

楼主:
拆机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哇 这么便宜。。看到就应该秒下手了 TLC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A:
还真把这东西弄得真香了。。。。。。。这货据说被二次清零过,而且ORZ这批板子奇奇怪怪的,大概因为2582发热量大还是怎么的,掉盘必然内部断线,弄了好几个都是主控附近PCB走线不通。。。。。要玩企业级还不如弄金士顿E100/200.。。。。土豪一点的弄ATP或者smart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把这东西弄得真香了。。。。。。。这货据说被二次清零过,而且ORZ这批板子奇奇怪怪的,大概因为2582发 ...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毕竟穷学生,买一个用用,拆颗粒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把这东西弄得真香了。。。。。。。这货据说被二次清零过,而且ORZ这批板子奇奇怪怪的,大概因为2582发 ...

按照您这么说,这个价格也就那样了,感谢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这么说,这个价格也就那样了,感谢解惑

二手奸商定价都特别准的。。。哪有让你捡便宜的道理,电子产品某一程度上买新不买旧,没必要追求太新,但是像是SSD这种消耗品还是全新大厂用来踏实,另外大神已经证明了这玩意就可以不开卡清零smart。。。。感觉背后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奸商定价都特别准的。。。哪有让你捡便宜的道理,电子产品某一程度上买新不买旧,没必要追求太新,但 ...

果然啊,js果然是js,我用用我这块固态,看看到底能用多久,唉,这帮人确实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奸商定价都特别准的。。。哪有让你捡便宜的道理,电子产品某一程度上买新不买旧,没必要追求太新,但 ...

我的另一块固态是intel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啊,js果然是js,我用用我这块固态,看看到底能用多久,唉,这帮人确实厉害啊。 ...

这种盘即使被清除了smart家庭使用估计3-4年没啥问题,SLC颗粒还是有保障的。。我到是担心这玩意因为主控过热板子炸掉。。。。板子要是凉凉了可就麻烦了,2582板子不便宜,2246en支持有问题,2281 BGA也不便宜

网友:
想淘到宝, 那需要技术过关
而且分析货源
特别是翻新的 维修过的ssd
一般用户很难判断
更不用说bug s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即使被清除了smart家庭使用估计3-4年没啥问题,SLC颗粒还是有保障的。。我到是担心这玩意因为主控 ...

这个发热量反正是不小

网友:
SMART的盘一堆黄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毕竟穷学生,买一个用用,拆颗粒也可以了

拆颗粒在淘宝上在买个支持这个颗粒的固态硬盘主控板在焊上,就又得了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
好东西,看来还是得多蹲蹲,好久没遇到楼主这样的强货了。

网友B:
这玩意没法打X25-E的,一个32nm的颗粒加个sata3速度快点就想打50nm颗粒的X25-E吗,2582连卡都不用重开直接清smart,而且你可以看到用2582主控的盘几乎很少,这主控板有个bug就是显示的温度都是错的,直接掉盘炸掉主板,这盘稀少是因为有问题停产了,别说你是清过的,就是全新的也没法打X25-E,至于你所说的速度打X25-E,现在的一般MLC速度也打X25-E,这个TH58TAG7S2FBA89的颗粒32nm的货底子slc,至于说的什么法国泰雷兹防务集团,高端企业定制盘不会贴有品牌型号,只有具体小型号编码,所以一听就是有人胡编乱造的,像企业淘汰的硬件会作物理销毁,更别说这种机密性的企业,还有那几个大黄豆是搞笑的吗,像这种钽电容(混合物电容)现在的低端企业盘都贴一排,真正的安全企业只用超级电容,那种又大又厚的真正能做电池高能储电的,ocz多次出现大规模质量问题,几经手收购后又破产,最后卖给东芝当子品牌,劝你还是弄英特尔的3710,想slc还是选x25-e,你自己看看x25-e拆开的样子就知道了,关于sata3还是sata2除了顺序读写没有任何区别,但50nm颗粒的slc打你这颗粒吊着打,大slc几乎都是徒有虚名,东芝这款颗粒跟美光的nw711半斤八两,这种颗粒就连做成成品也都是配2246en和银灿903这种低端货,diy配slc简直是种笑话,而且这颗粒做成成品U盘加上主控板也就卖1到2块1g,现在的js装傻充楞的真的多,所以购物需谨慎,尤其撕逼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法打X25-E的,一个32nm的颗粒加个sata3速度快点就想打50nm颗粒的X25-E吗,2582连卡都不用重开直接 ...

碰见真相的了。。。。不过层主还是不要把实话说的这么露骨。。。。楼主还是个宝宝

楼主(2019-09-29):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法打X25-E的,一个32nm的颗粒加个sata3速度快点就想打50nm颗粒的X25-E吗,2582连卡都不用重开直接 ...

为这个部门定制是写在贴纸上的,认真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