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移花接木~惠普8440p背光不亮处理

楼主(2019-04-21):
我姐的电脑用山寨电源,烧了主板和cpu,闲鱼买了一套主板210元,然后就是发现屏幕背光灯不亮了,怎么修 太复杂了,决定找个 背光没问题的笔记本碎屏 拆了液晶电路用
自己没研究明白,主要是想折腾,看看自己思维能实现不……也可以说是蛋疼
之前换下e5450的碎屏幕  拿出来,拆了小主板和led灯
我的方案是:断开原屏幕的led 电路(保险已经烧了):需要飞五根线到碎屏pcb板  如下,
找了资料 VCC 3.3v 主板芯片供电   GND  地极
PWM  亮度高频控制点
VLED  9~20V主板供电
LED_ON/LED_EN 背光开关(主板控制线直通点)
找了个原理图 大家看看:

这个窄板就是碎屏上取下来的。。。

原来是硬pcb背光灯直射,新的是软pcb排线 灯光是侧向的,
然后直接贴在侧面,没处理好,有明有暗,  凑够能用……

楼主:
pwm 没接对,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
看得不甚明白

网友:
没看懂,是修背光还是修什么?我的一块是升压芯片坏了白屏,手头没合适的芯片估计要X宝了

楼主(2023-10-15):
后来买个怀屏的尸体,把生压芯片和周围的原件都换了,彻底修复了。
显示无瑕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