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物利用:苹果85w电脑充电器输出线更换圆口通用线

楼主(2019-04-22):
苹果电源,牙刷头那边坏了。线没用了,废物利用一下换了吧

电源,之前尝试拆开牙刷头失败了。没啥用

85w的

打开,之前拆过了,那块铜已经失去光泽

拿出里面的东西

拆下原来的先,准备更换

找了一个笔记本电源拆机线,发现太粗了!塞不进PCB过孔

焊两条硅胶线

焊上,用热缩管套好

装回,输出线那个孔刚刚好,不用扩大

盖好

又贴一层胶布

插入睿登5015测试(苹果电源有个尿性,都是要检测到负载之后才会开始输出)

正常。左下角电压16.8显示正常

试一下短路,恒流1v15a。。。。没啥好玩

没了

网友:
没了,,,没了就没了

网友A:
你这个苹果电源  不像是原装的啊

网友B:
这个电源不打算换线修好的话,其实留着改“牛肉白光”T12烙铁更好玩,但空间可能有点挤,比较考验装配

网友:
(苹果电源有个尿性,都是要检测到负载之后才会开始输出)  这个功能也挺好的!

网友:
这个利用的好,也增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不打算换线修好的话,其实留着改“牛肉白光”T12烙铁更好玩,但空间可能有点挤,比较考验装配
...

没需要用到白光,现在936都已经很爽了,至于便携,,,平时不在外面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苹果电源  不像是原装的啊

必须原装的呀,不然哪来用料那么猛呢

网友:
可惜了坏了的。

网友C(2019-08-15):
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电源,19V的电脑能启动吗,当初是看上18.5V的,现在发现有点坑爹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9V的电脑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电源,19V的电脑能启动吗,当初是看上18.5V的,现在发现有点坑爹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9V ...

淘宝一个升压模块  也就10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电源,19V的电脑能启动吗,当初是看上18.5V的,现在发现有点坑爹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9V ...

多余的,笔记本电池的你看有超过15V的吗?

网友:
电池一般14.4V,但电源是有19V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一个升压模块  也就10快

搞个模块的不美观了        喜欢苹果电源这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余的,笔记本电池的你看有超过15V的吗?

电池还真没有认真看电压多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