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UOIO努比亚NB-A520A充电器拆解修复(元件图示)

楼主(2019-04-22):
有坛友店铺卖0.9元,努比亚的应该不坏,买了20个来练手玩。开壳时,先用热风枪200-250度吹到烫手,然后平口刀沿着缝插进去撬开,可以完美开壳。总计废掉2个拆件用,修好18个。该批有好几个版本,大同小异。该充电器主控为OB2500同类芯片,同步整流芯片为OB2301WCP,带线补功能,随着充电电流增大升高一点电压补偿线损。结构类似小米的充电器,这两种芯片宝上大致几毛钱。

下面是电路大致说明,可以参考DATASHEET

上面电路是OB2500的典型电路。下面是实测输出情况
空载输出,电压5.05V

1A负载,5.26V

2A负载,5.17V

3A负载,保护,电压3.71V,电流2.228A

下面是维修要点:

1、初检:
A、测保险电阻是否断路,全桥是否击穿(输入、输出均测,二极管档正反测,不能低阻)
B、测主控1脚VDD对地不能低阻;2脚FB对地电阻典型值为5.9K(此时2脚电阻为9.1k)或6.1K(此时2脚电阻为10K),如果阻值高过,检查2脚的上臂电阻1702或者2402,一般是连接的反馈线圈铜箔脱落,建议此处加固
C、测主控芯片下方的电感是否断路;主控4脚连接的0.75电阻是否断路
D、测输出端的电容是否短路以上正常,往下继续,不正常,必须解决后再下一步。

2、电检  输入220V,串联灯泡
A、测1脚对地电压,如》8V,正常;低于8V,检查更换1脚的电容,如不解决,更换主控芯片;
B、整流芯片发热,更换整流芯片
C、无电压输出    主线圈上有脉冲,工作在保护状态,检查输出的电容是否短路,失容,同步芯片坏、检查2脚FB分压电阻是否偏离,上臂为1702,下臂为912,或同比例。超过会保护。
D、以上正常,更换主控。
E、主线圈上无脉冲,更换主控;有脉冲或者220V输出串功率表,有功率读数,一般同步整理坏。
F、超载炸片或者220V灯泡闪烁 :检查4脚检测电阻过小G、负载增大电压跌落:检查4脚检测电阻过大,正常为R750

3、改进
A、该电路为原线圈控压,反馈线圈铜箔脱落会烧,把反馈线圈铜箔加强焊接
B、测试输出电压,空载如低于5.1V,在2脚电阻上并联200K-250K电阻,调整输出到5.1-5.2V
C、输出端usb口,从中心短路的D+D-,对地连接56K,对正连接51K,做到iphone和安卓全兼容,给苹果手机充电时最大可以到2A。
D、Usb口部分脱焊,全部重新加焊

4、检测
A、空载电压 5.1-5.2
B、1A负载时电电压上升到5.3左右
C、2A负载时电压在5.2-5.4之间
D、超过2.5A-3A负载时,电压跌落到4V左右

其他:
炸片时,保险电阻、地线电感、4脚检流电阻、整流桥都要查。输出的电容短路或者失容时,没有输出。
损坏的零件的大致情况:(当时没统计,按回忆)
主控几个
同步整流超过6个
高压电容、低压电容,一定要缩小体积的
贴片电阻,用来调整和改usb口支持iphone
高频变压器2个,都是反馈绕组断线
炸片两个,地线的电感,0.75欧的检流电阻,保险电阻,有一个整流桥也坏了

网友A:
练手都要买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都要买这么多吗?!

买一个成本6.9,10个成本1.5元,20个成本1.2元,都是邮费闹的
反正是个通用的5V,还是同步整流加线补,体积还很小,充电器,做平衡充都不错

网友B:
求店铺名字,或私个消息,谢

网友:
改成输出4.2v的

网友:
店铺的路该怎么走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店铺名字,或私个消息,谢

我找找以前买的时候的地址

网友B:
18个里面分类损坏情况如何?

网友C:
主线圈指初级还是次级
怎么测脉冲

网友D:
发现热风开壳的新方法不错,比敲击开壳好,不会弄碎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个里面分类损坏情况如何?

修好了18个,有两个拆件了。也有几个是220V的弹性触点不到位等,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线圈指初级还是次级
怎么测脉冲

初级,示波器可以看到,另外有些表测初级线圈电压,有波动,还有表的蜂鸣器有哒哒的声音,有些时候甚至耳朵能听到。像优利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热风开壳的新方法不错,比敲击开壳好,不会弄碎磁芯。

这种壳子材料像苹果的那种,基本敲击不起作用,第一个没加热,壳子弄碎了,热风后材料变软,超声波焊接的地方也比较容易就插进去平口刀了,不过平口刀要宽些,没有宽的用两个

网友E:
20个充电器损坏的各种元件数量,楼主可以大概统计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个充电器损坏的各种元件数量,楼主可以大概统计一下吗?

其实也没几种元件,保险电阻坏的有的换了3欧电阻,有的顺手换了120ma的NTC
电感的那个有炸片坏的,拆了一个废板子来了一个,不过后来两个不修拆件的也够了
电容比较麻烦,这里高压2个,低压2个体积都很小,我手里找不到这种,事实上拆了两个充电器也不够,最后有2-3个充电器只用了高压或者低压只用了一个电容,等到有了再补上
变压器有一个断绕组的,有一个充电板都正常不启动的,这两个没修拆件了
调整电压用了5-6个220k的贴片电阻,可以不用
改苹果用了18对51+56k的,你可以不改
还有个主控不够了,不值得买一个主控,改了PN8370,相应的用了三个电阻,因为参数跟以前不一样
同步整流坏的不少,应该补充了6个左右,当时没记录。

看看这些,基本拆三个就都够了吧

网友:
这个拆机很专业

网友:
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原边反馈,输出电压精度差点点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有学习劲头。

网友:
我是来看老兄弟在数码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