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M币换的两个小米10400充电宝主板到了,有个有问题,修修看

楼主(2019-04-22):
花了1797M币在坛友那换的两个小米10400充电宝主板到了,
这款充电宝我家里有大概4个,之前朋友送的这个被我修过的,
现在充电老是“打嗝”,想换一个主板修好它,看到价格比较合适就下手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7410

这次换的两个板子一个成色好点的一切正常,
其中有个旧一点的接口有问题,其他都正常

输入和输出接口接触都不是很好,准备修一下

正常的那个输入接口

有问题的那个,可以看到其中一个脚底部塑料位有破损
里面有很多黑色的毛屑

输出也是一样,针脚塌进去了点,这倒是好办

拆掉有问题的输出接口,又找了一个小风扇的板子拆了上面的接口,
拆的时候中途出了点小意外,帖子后面会讲到

这个充电宝有个问题,输出后面的引脚容易断

这就是意外了,接口我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
可能是温度高了点,中间的两个焊盘掉了(D+\D-)
而GND和5V+是好的

我对照那个好的,测了一下过孔的线路,发现是通到背面的这里,
但这里并没有元器件,而是独立的两个焊盘
所以说飞不飞线到接口那都无所谓。

焊上新接口,接口的固定脚位置不是太合适
边缘多挂了点锡加强了一下

大小是刚刚好

接一个小电池测试一下

充电正常

输出这里可以用钩针把弹片往上掰一点点,这样就抬上来了

四个都掰了一下,顺便清理了一下接口

输出有点小,不知道是不是和电池有关。

确定都没有问题后,我又加强了一下接口

把那个“打嗝”的小米10400移动电源的主板换成这个
算是修好了,又多个移动电源用

(完)

网友:
偶2k1撸的米万2芯子也到了,待会发帖

网友A:
那么 在哪里才能换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 在哪里才能换到呢?

报告大佬,在这里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28

网友B:
现在积分商城开始收5%税啦,有没有发现呢哈哈

网友C:
这板子还是划算的

网友D:
你试验时使用的电池有保护板应该是限制了输出输入电流。

网友:
不是高强度用手机,充电宝一个够用

网友:
哎,我有两个小米的10000mah的还在吃灰,我还自己做了个充电宝

网友:
不错,看起来质量不错,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积分商城开始收5%税啦,有没有发现呢哈哈

啊,还真是这样,之前我还没有发现,只知道之前可能是为了防止坛友创小号互刷M币吧,没有转账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还是划算的

家里刚好有个时好时坏同款的充电宝,板子能的用上,价格本身就不贵 甚至邮费还能用M币换,对我来说算是一种福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验时使用的电池有保护板应该是限制了输出输入电流。

应该是这样的,我用那块电池试机的时候,保护板没有才拆下来,
上次改相机电池也是,直接连保护板,一开闪光灯,相机就关机了

网友(2019-07-01):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输出好修,输入没热风枪不好搞

网友(2020-02-24):
移动电源主板改18650充电器有没有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