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哈曼哈顿go+play3 自己换电池 打不开外壳

楼主(2019-04-22):
海淘的机器,一年多点,充电后20分钟就没电,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发现淘宝有卖的,200元左右,想自己换电池。为了保险,先拆机看看,谁知道拆了一半,不知从何下手,私活打不开外壳。

楼主:
螺丝都拆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从那里撬开?

网友A:
底下不是有螺丝吗?

网友B:
我没有这个产品,不过凭经验,把防尘罩下面那几个橡胶圈抠出来,里面藏着就行螺丝。

网友:
你如果把所有的螺丝都拆了以后,应该从螺丝连接处的一端试试。我最近在研究我的7 口 咋开。

网友C:
我只有1代,没拆过3代,螺丝都拆完了撬一下接缝看看,应该有卡扣,这东西密封很不错的。

网友:
胶塞里面全是螺丝

网友:
看你的图片只拍了底部,如果只是底部有螺丝,而喇叭圈那个部位没有螺丝的话,把减震胶塞,铭牌贴纸等隐蔽的地方都用针等尖锐物扎一下看有没有下完。如果螺丝都拆了就用小一字螺丝刀试着别。最怕是再有卡扣,小心点不要别坏了。

网友:
大多数的螺丝都是和接缝方向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这个产品,不过凭经验,把防尘罩下面那几个橡胶圈抠出来,里面藏着就行螺丝。 ...

橡胶圈里面没有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不是有螺丝吗?

那三个螺丝不影响 拆了还打不开 我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1代,没拆过3代,螺丝都拆完了撬一下接缝看看,应该有卡扣,这东西密封很不错的。 ...

缝隙超级紧 密封很好 我都撬裂了 真怕撬坏 不敢动了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
正面的螺丝没拆掉吧

网友(2020-07-11):
已经把所有照片发完了?怎么感觉还是有螺丝扣住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既然电池不行了,直接从电池剪线,焊线热缩管伺候!就不用拆了!

网友(2020-08-22):
引用 楼主:
螺丝都拆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从那里撬开?

正面正下方两个胶管跟背面所有的胶管下面都是螺丝

网友:
正面下面俩跟背面的胶塞下面都是螺丝

网友:
顶部按键硅胶撕开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