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ESP8266体验之谈

楼主(2019-04-22):
一、几种玩法,不另添加单片机的玩法
  1、官方原带,好多是AT命令方式的,可以刷成RTOS的版本,具体的厂家带的,具体的玩法了。

  2、使用Arduino编程,这个只要在Arduino IDE中添加ESP8266的库就可以。利用Arduino的丰富资源。下载代码(ROM),要进入刷机模式。Arduino IDE有带JAVA SDK。

  3、刷MicroPython,官网下载现成的ROM。ESPlorer工具,方便下载代码文件到8266。下载代码,不需要进入刷机模式。ESPlorer 需要JRE。

  4、刷NodeMcu的ROM,这个在官网定制modules编译的ROM,注意很多免费邮箱被block的,一般企业邮箱比较容易通过。使用lua语言写代码,使用ESPlorer下载到8266中。下载代码,不需要进入刷机模式。体验中,一般的USB-TTL芯片,下传代码,会有败的行,可以将ESPlorer的下载间隔调整长一点,才不会造成失败。网上找到的某些资料较旧,要根据官网DOCS修正。

  5、刷ESPEasy ROM,基于RTOS的,这个不用写程序,只要在自带的WEB中定义一下,支持常见且常用的感应器,可以直接POST到MQTT或HTTP网站,也支持一些显示设备。官方下载的包中,有好多种ROM,也自带刷机工具。添加、改变硬件,不需要下载代码、不需要刷机。

二、刷机工具,用过的几种工具中,认为 nodemcu-pyflasher-master 比较完美,有界面,也可以命令行,写个批处理也可以(要Python)。然后是 flash_download_tools。

应该还有更多的第3方ROM,可能模式应该是上的这种。虽然用Arduino麻烦一点,但是C++的语法、资源、例子多,比较喜欢;然后是MicroPython;如果不想写代码,就推荐EspEasy。
欢迎讨论。。。。

最后刷 EspEasy ,也是现存的ROM。贴几张图片

网友:
要充分发挥8266的各种功能,还是需要用nonos或rtos的sdk开发比较好。自由度更多,玩法更多

网友:
我记得这货不是AVR内核。

网友:
ESP 系列的ROM 都可以使用python2的esptool 擦除和刷机 这个是官方程序

我还是推荐在ubuntu等系统下面折腾这些东西 没有驱动和UTF8的问题而且集成python 方便

网友:
个人推荐官方SDK开发,RTOS这样的

楼主(2021-05-05):
就说下载工具,使用 esptool,再用python+QT5做个简易界面,下载方便,随自己控制。

硬件,用CH340,DTR/RTS控制GPIO0和RESET,下载速度460800bps,很快下载。下载之后,重新打开串口时,再控制DTR/RTS实现自动reset。还可以监控到文件更新(Mon),自动重新下载。

网友:
上次从立创免费领了一片esp32还没玩